公司要做一台这几个零件的自动组装打螺丝机,高手来看下可行不

楼主(2013-07-13):
大家来给点意见哈

网友:
给点数据啊

网友(点评):
外形尺寸大概,80MM*60MM

网友(点评):
客户什么要求

网友(点评):
就是把这几个零件组装到一起就可以了,包括上螺丝,大概一分钟30个

网友(点评):
得人工啊

网友(点评):
就是不想用人呀

网友(点评):
有的工序还得用人啊,你那些板件不得人工上料嘛

网友(点评):
做个大点的料斗,这样一个人就可以看好几台机

网友(点评):
节奏上不去

网友:
这个不用组装机做起来很困难吗?

补充内容 (2013-7-14 10:04):
好吧,现在人力成本高了。。。这个如果批量大的话可以整个全自动的,可能也没多钱,毕竟东西小,能完成动作就OK了

网友(点评):
浪费人工

网友(点评):
北极熊啊,机械社区的人,哪能说这种话呢?

网友:
楼主是要自己做还是买现成的呀

网友(点评):
不管是自己做,还是买现成的,关键是这几个零件用自动机组装可以实现不

网友(点评):
搞非标的,应该说,看见人用手组装了,咱就能让机器自动组装。关键是稳定和高速、减少员工数、少烧电。

网友(点评):
其实很多自动化都是可以实现的,只是做出来关系到效益问题,有些可以做,有些做了没多大意义。楼主这几个东西是可以实现自动化组装的

网友:
只要供料前的工件排列整齐的话,组装本身没什么难度吧。

我发现的问题是,组装完了怎么办。

螺丝放进去就行了?底部不用上螺母?看着就算上了螺母,矗着的部分还会有很大幅度的松动啊。
组装完了,下一步工序是什么?

网友(点评):
最后一个图片上的那个零件是攻了丝的

网友(点评):
不对呀。螺丝悬进底部的小板后,竖着的框子板还是能上下串,底部小板也没有和大板粘贴固定。。。是不是缺了什么零件?

网友(点评):
这位大师下面有图片,请问你讲的方案产品是怎么输送呀

网友A:
30个/分钟的速度初看有点难度,不过可以考虑多工位组装。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竖向扭螺母做得多不,我一般是横向扭的。但这产品应该竖向比较好操作,除螺母外,都是在同一平面的动作。

网友:
12和111不好装配
螺丝太长,不好送料

网友(点评):
就是斜着进去再转90度的事,好解决。螺丝长了,我就更高兴。不用给隔壁做振动盘的老大送钱了。。。

网友(点评):
C字板与大板垂直安装可以直接推进去,不用转角度吧?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弓形板那里的尺寸啊。

楼主:
这是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个/分钟的速度初看有点难度,不过可以考虑多工位组装。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竖向扭螺母做得多不,我一般是横 ...

总觉得缺零件,还有一些自由度。
而且,组装图,怎么看也有些不对劲。是不是装配错了?螺丝没有干涉?

就这些的话,估计:细分成7个工序,转盘也行,传送带也行。两秒钟一套,时间足够了。

这个组装,也能用上我喜欢的加特林机枪原理,转盘不需要间歇转动(目标1秒钟1套)。

网友:
咳,以为那东西得一直矗着呢。
看照片,这么躺下来,就放心了。

80MM*60MM 的大盘,7、8个工序,用直径1.5m左右的转盘就行了,不停留连续转动的。

网友(点评):
这个产品关键是怎么把这几个零件组装起来,还有螺丝往里面上的时候定位也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那大师做这台机大概多少钱呀

网友(点评):
在这里,说价格就不合适了吧。我是喜欢用凸轮的人,整体应该不会很贵。

网友(点评):
连续转动,是想做纯机械的吗?

网友(点评):
我是不喜欢用气缸的人。能玩纯机械,就玩纯机械。

网友(点评):
物料排列怕是要人工吧

网友:
供料方式:
大板子:1) 准备简易的周转箱,让冲料的地方直接排列好。组装机直接从周转箱取料。
          (员工不愿意干的话,你就跟老板谈,冲床上也加个自动上下料的装置呗。这不又多了个买卖?生产也会更安全、更快。)
        2)用传送带,直接对接冲床和组装机。这样,最省钱省人了。
小板子:用大料斗。用叉车搬过来,直接倒进去都可以的。然后,一点一点分出来用供料机构上料。
框子板:跟小板子一样。这个振动盘得贵。便宜的,速度上不来。
螺丝:大料斗加直振供料。

反正,组装单元,能达到1~1.5秒的速度。

整体速度,就看客户往供料机构投多少钱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最省钱了,关键是冲压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点评):
冲压我也想一起做掉,加个油缸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如果客户已经有冲床,就加个自动上下料的辅助装置就行了吧。能省就省呗。

网友:
像这种产品,主要慢在拧螺牙上面。直线多工位和转盘多工位都可以做,推荐机电一体。

网友:
等等,螺丝头还得打扁????

那,从转盘出去后,还得加两三道工序了。

网友(点评):
恩,是要压扁的

网友(点评):
你也没说,差点上你的当了。(^.^)

网友(点评):
所也你提出了疑问, 我不就马上发了图片上来了 吗

网友(点评):
压扁都不是问题,主要是组装大师可以透漏下吗

网友:
我只能说到上料顺序了。再说多了,就变成我的设计了。

1)上小板子
2)上大板子,和小板子留间隔。
3)上框子板。
4)框子板套入大板子。
5)小板子、大板子、框子板相互位置调节和定位。
6)插入螺丝。
7)拧螺丝。

出去后再打扁螺丝头。

网友:
这台设计起来有点意思了;
我的话,会用回型线,用气缸方便一些;
上料顺序差不多,螺丝的自动送料可能会麻烦一些(长度60~80mm?)
而且,送、打螺丝过第一孔后,须有开合的导向结构;

网友(点评):
讲的对,现在有个问题困扰着我,就是固定这几个零件的夹具,怎么设计的简单实用

网友(点评):
你三维图都画出来来,可以组装起来看看空间位置;在确定用什么结构;

网友(点评):
没有产品零件图纸,不知道具体尺寸;也只能是给个大概的方向而已;

网友:
呵呵!!动作有点多呀!!不知速度要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