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硬材料的 合金刀具?

楼主(2013-07-13):
HRC50~60    哪种刀具适合车削 这类处理的材料   请各位指点!

网友:
陶瓷    CBN  都可以。

网友:
硬质合金加工也是可以。只是磨损会快点。如果不考虑成本。陶瓷和CBN。

网友:
立方氮化硼可转位车刀或者黑陶瓷刀片。
如用焊接刀话就用72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