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工件钻孔求教

楼主(2013-07-13):
直径60的四厘铁饼怎样在直径27的圆周上钻四个孔,怎样钻才快,是量件,谢谢

网友:
多孔加工钻床,四个孔一次完成

网友:
如果是27圆均布四孔,可以自制定位多头钻夹头,产品可以一次装夹多片,这样就有效率了。

网友:
如果LZ没有楼上所说的设备,有是大批量求效率,只有做工装了

网友:
各位你们那多孔钻夹头多大?在27的圆周是否可以住四个?力够不够夹楼主要求的钻头?

楼主买个三轴小打孔机,气动三爪,自动完成。如果量非常大可以搞全自动进料

网友:
量大、要求不高的话,考虑开模

网友:
板料4mm的话,4孔和外径开模一起冲出来即可;
如果零件已经做出来了,在做个简单的单冲,冲4个孔也可以;

网友:
厚度和加工孔直径

网友:
可以开模直接一次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