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机的工装原理

楼主(2013-07-13):
各位大侠:
       能否简单介绍下变位机的机构。
       我现在在设计一种角度调整装置,想借鉴下。
      请大家不吝赐教!有图更好!!

网友:
你不如把角度调整装置的设计要求说说。那么来回答的大侠可能会多些

楼主:
谢谢!
问题补充:角度调整要求:角度变化范围35°~85°。能够自锁,并能无级调节。
形状类似变位机,在角度调整机构的上方安装一个大平台,大平台上安装用于焊接的工件。
我初步想的是采用涡轮蜗杆的形式,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现在都有可以直接变位的设备 变位机 了 要把它当成工装来搞有点难度

网友:
涡轮蜗杆看精度要求,要消除除蜗杆间隙

楼主:
不错!谢谢!

哪位大侠手边有这样的结构,能否让参考下!!
拜托、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