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可行吗?

楼主(2013-07-13):
请问上面的机构可行吗?运动过程是:气缸向右偏下45度角做直线运动从而推动那个L型板摆动成90度脚。

网友:
可以实现,只是过程中,气缸会有摆动,不能把气缸的位置定死。

网友:
没什么问题吧?得算好出力。

网友:
LZ把具体要求说说设计要求,怎么感觉怪怪的

网友:
这个设计可以用,在流水线设备上见到过用来做阻挡器,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也是这个用途,呵呵

网友:
L型脚要加机械定位才能精确定位

网友:
应该可行的

网友:
动作可以实现;气缸力、行程需计算好确定;
挡板用一个销钉做旋转固定,显得很单薄!

网友:
原理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