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控车M30X3.5-6h螺纹加工问题

楼主(2013-07-13):
数控车:安阳CJK6163(监视数控,手动换挡)
系统:广数
转速:180r/min
材料:20#
尺寸:M30X3.5-6h(螺纹有效长度70)
程序:采用G97命令加工
刀具:螺纹成型刀
检查方式:螺纹通止规+螺纹千分尺
工艺:车外圆(φ29.65±0.1)--倒角(3.5x30°)--车螺纹(M30X3.5)
1:手动卡盘夹紧,零件外露80(距卡爪端部),车螺纹起刀点距离工件50MM
2:螺杆未打中心孔,没用顶尖,因为刀塔回转半径与顶尖干涉,且移动顶尖劳动强度大
出现如下质量问题:
1:螺纹乱牙(偶尔)
2:螺纹中径超差(5%的比例)
可能的原因:
1:主轴转速与丝杆进给不匹配,转速不稳定???
2:丝杠有间隙,刀具车螺纹时,重复定位精度不准确???
3:主轴箱油压不稳定,主轴制动,启动不稳定???
诸位同仁,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我感觉你没夹紧。。

另外你的工件总长多少,夹紧了多少部门

网友:
主轴编码器可能质量有问题,不怎么稳定。这是一种可能

网友:
无顶尖,工件甩尾巴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初步判断装卡刚性不足,建议一卡一顶

网友:
如果工件长的话建议一夹一顶,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
一夹一顶   保证没问题  这个我天天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