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点焊机的工装一般用什么铜合金

楼主(2013-07-13):
这边公司来了两台点焊机,需要制作一些工装配套使用,请问有没有人堆这方面比较了解,制作工装用什么铜合金比较好,要求导电性能和机械性能都好点的,例如电极座子、焊接夹子之类的工装

网友:
以前用过铬铜合金;主要是硬度比较高,耐磨一些;不过很贵;

网友A:
                  电极座子;红铜。电极一般是;铬铜、钨铜、铍钴铜。焊接夹子之类的工装要根据工件焊接要求而定,有的甚至还要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极座子;红铜。电极一般是;铬铜、钨铜、铍钴铜。焊接夹子之类的工装要根据工件焊接要 ...

      我看其它设备厂家好多用黄铜的,不知道是哪一种黄铜

网友:
     普通铸黄铜用作上下底座,变形量小,焊接出产时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铜是什么材料

网友:
                           下面是铸黄铜,顶上是红铜也就是紫铜。

网友:
靠近焊接工件下模,最好是红铜。电极一般是;铬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