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膏体灌装机,想自己玩玩

楼主(2013-07-13):
本人以前一直做贸易,今年生意一直很淡,想动手玩一玩自己制造机器(实在是闲得慌)。对机械知识是一丁点都不懂

有几个疑问,各位大师帮小弟解答一下,行么?

网友A:
下面连接气缸的那个东西(咳咳。。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LZ注意看,是不是穿了几根轴出来,还有轴承。分明是内有乾坤。
油缸拉动的时候,齿轮因为齿条而转动,连接着里面的传动机构,至于那些传动机构做什么用的,就凭2张照片,实在是看不出来
有没有用过这东西的大神来讲解下

网友B:
导向兼同步

网友(点评):
详细看伏枥老师这个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连接气缸的那个东西(咳咳。。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LZ注意看,是不是穿了几根轴出来,还有轴承。分明是 ...

汽缸的拉伸杆跟吸料缸的活塞杆是安装在同一块板上的,汽缸拉伸杆推杆时带动活塞杆,靠吸力把浓稠的物料吸进来。拉伸杆回缩时,活塞杆也跟着退,同时把物料往上送。
但是既然汽缸能实现这个动作了,为什么还要加齿轮齿条,这不是增加阻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向兼同步

添加齿轮齿条的意思是:两个汽缸动作不同步(就算调节成一致也会有误差),利用齿轮齿条来补偿误差?

网友(点评):
假设有一个气缸坏了不动了的极端情况发生,如何还能保证平台平稳上升?就是那个横梁

楼主:
引用 楼主:
添加齿轮齿条的意思是:两个汽缸动作不同步(就算调节成一致也会有误差),利用齿轮齿条来补偿误差?

如果其中一个汽缸坏了,设备直接趴窝停止工作了,还提升起来干嘛呦

另外不安装齿轮齿条,换成导轨可以不可以呢?

网友:
为啥不用齿轮直接驱动

网友(点评):
除了同步的因素,齿轮传动和液压/气压传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其中一个汽缸坏了,设备直接趴窝停止工作了,还提升起来干嘛呦

另外不安装齿轮齿条,换成导轨可以 ...

齿轮齿条能传递动力,导轨怎么传递动力?
就是说,2个齿轮是在一根轴上,这根轴是要有传递扭矩的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齿条能传递动力,导轨怎么传递动力?
就是说,2个齿轮是在一根轴上,这根轴是要有传递扭矩的作用的。 ...

的确有两根轴连接在一块,哥们深谙机械设计啊,以后遇到困难多指教

齿轮换成尼龙的行不?减少汽缸的负担

网友(点评):
图上信息太少,不过我感觉跟我见过的真空硫化机差不多,半自动结构,开合压板和外模,我这个设备就少齿轮齿条结构,由于不同步,两边受力不均,移动板上的导向套都被拉断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的确有两根轴连接在一块,哥们深谙机械设计啊,以后遇到困难多指教

齿轮换成尼龙的行不?减少汽缸 ...

改天我把结构用solidworks画出来,帮我指导指导

网友C:
楼主还是需要专门去找个会机械的人来帮助你
这样你会少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同步作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需要专门去找个会机械的人来帮助你
这样你会少走很多弯路的

求合作。。。。自己不是专业人士,深入一点的知识都不懂,寸步难行啊

网友:
同步机构

网友D:
N年不来坛子了,现在也转行了。我来谈谈看法:根据以住的经验,楼主想把齿轮换成尼龙的是没问题的,最好使用油尼龙。再来说一下用齿轮齿条的一点个人看法,个人觉得应该是起导向稳定做用的,这点先认同前面兄弟的看法。原因是从这台设备的构造来看,下面封板部分是要向上运动(应该是向上压出料),细看一下,整个有几根连杆上面应该就是活塞头(在里面,图上看不到),而且是排在一条直线上的,稳定性不好,机器在工作时往复运动肯定会产生震动摇摆,这样的话活塞头配合磨损大大加快,严重的会损坏缸体。所以才用齿轮齿条的。至于为什么不用导轨的问题,我想导轨也应该也以用,不过导轨的加工肯定要比现在的加工成本高,而且也可能受机器使用环境的影响的。再者使用齿条会更稳定。

网友(2013-08-17):
齿条是为了气缸的同步性

楼主(2014-01-11):
引用 网友D:
N年不来坛子了,现在也转行了。我来谈谈看法:根据以住的经验,楼主想把齿轮换成尼龙的是没问题的,最好使用 ...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让我学到不少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需要专门去找个会机械的人来帮助你
这样你会少走很多弯路的

我倒是想啊,我想找个精通的工程师一起创业

网友:
LZ是那里的人?

网友:
保持同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