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机械机构

楼主(2013-07-13):
当压力达到一定值时,其所压部件如何能够转动一定角度?如何能够实现这种,英爱采用哪种机械结构实现。类似圆珠笔结构但是那是下面转动的,求解,非常谢谢!

网友:
LZ可以问问六角车。压发式地雷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连杆+凸轮+槽轮可以实现

网友:
呵呵 压力表就是随着压力的变化,转过一定角度。而触点式压力继电器改造一下就是你想要的。

网友:
没分很痛苦!

网友:
严重同意五楼

网友:
军用手枪的回转闭锁结构够典型了吧。。。

楼主:
呵呵,感谢各位交流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F9%BD%C7&page=3

我在24楼画的工具,也是。
压力不够,不会转,弹簧顶着呢。
压力赢过弹簧,套筒就下降了,底部的内六角也开始转了。
压力输给弹簧,套筒返回,底部的内六角也会往回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