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机轴的加工,有个难点

楼主(2013-07-13):
接到客户的一个电机轴加工图纸,按照图纸上的一些技术要求,现有一难点不知该如何加工,请高手给指点一二。

描述:材质Q345D, 机轴长7830mm,直径810mm,要求全跳动两丝(0.02mm)。
采用重型的C1250车床加工。平时加工的精度也就在五丝左右,现在两丝的精度,而且长度在8米左右,如何控制?操作时应注意哪些地方。

一下是部分截图

电机轴

电机轴

网友:
要用车床一次做出来吗?
  我磨电机轴好几年了, 上磨床吧。

网友(点评):
看起来好亲切 哈哈 。 轴瓦最难磨的说。

网友(点评):
这得用8米的磨床加工了。。一上磨床,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我的建议是外圆用槽刀加工,不要骂我,我们很多零件就是槽刀加工的,如果说表明光洁度不够的话,那是你技术没到家,加工效率与外圆刀相差无几

网友(点评):
你们那是小工件的加工 大件的切刀容易断。。

网友(点评):
你试过吗?没试过不要下结论

网友(点评):
呵呵 厂里车工每天都在做 效率慢的不得了 直径在200左右就会产生振动 你试试?

网友(点评):
那你的槽刀不行,用霸王槽刀你试试

网友:
你那公差乘以10不知是否能加工,目前来说,地球上应该加工不出来你说的图纸 吧

网友:
感觉在车床上很难全部加工完,要磨,求高手

网友:
要磨
还要有中心架
问题是怎么热处理的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的井式炉能热处理20米的轴。就是这个两丝的跳动是个难点,目前看来只有上磨床了。8米磨床应该能拿下吧

网友:
真没玩过这么大的 抢个沙发吧

网友A:
楼主,呼叫8爷吧,话说这电机轴是哪儿用的啊,这么大,发电厂?功率得多大啊

网友:
精度很高啊,不知道是什么电机。

网友:
这个公差等级太高了 貌似加工不出来啊

网友:
这个大个东西,跳动2丝,是有点坑爹,像咱这要的水平是只有干瞪眼了

网友:
2丝 8米长 开什么玩笑  上磨床吧   ,

网友(点评):
目前也只有上磨床了,只是10米长的磨床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呼叫8爷吧,话说这电机轴是哪儿用的啊,这么大,发电厂?功率得多大啊

风力电机上用的吧

网友:
这孩子,其实二楼不是已经给你答案了吗?在车床上配一个电机,可以直接抛光磨得,谁说一定要上磨床了?大概留十道余量,磨出来!!!!

网友(点评):
车床抛光可以保证光洁度,但是两丝的跳动我是不能保证。

网友:
不好意思,2楼没说,呵呵,0.8只能磨,直接在车床上磨,还可以抛光,或者绗磨,保证没问题的,亲

网友(点评):
我一直想请教下你们,上了磨床能保证2丝的跳动这工件?

网友(点评):
用磨床应该可以,但是楼上说的用车床抛光,我觉得做不到两丝

网友:
我们厂现在做6m的这么大的轴最好的轴承档跳动在0.01圆度在0.01以内,两个顶尖孔要修到跳动在0.01以内,再用磨床(固定顶针)应该可以能够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厂里的磨床缺少有经验的师傅啊

网友:
说实话,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电机轴~~

网友:
我做过大型发电机转子,要有静压中心架最好,没有的话普通中心架装上三个死中心架头子,再加上润滑系统就行!修跳动的话你会的喽!

网友: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这样的图纸要求在车床是很难加工出来的   先不说光洁度  就是跳动 就很难保证   重型车床的主轴稍微有一点跳动 到工件上反应出来的就不是一点了    还有光洁度   对于重型设备来说  这样的光洁度要求相当高了   不过我们这里也做过这样的 长度在7米左右   直径在565毫米   难度比你的可能还要大   我们是加工留30到50丝的余量  用专用抛光设备抛光   抛光的过程中必须有像跟刀架样式的腐竹设备   才能保证跳动  不过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技术部门自己做的  效果还算可以的     最后我们做到的光洁度为0.8到0.9之间     动平衡为3丝  我想你的直径比我们的要大   应该可以达到要求的   不过就是时间慢   加工一件活   用抛光电机抛光占用的时间是用车刀加工时间的两倍

网友(点评):
以上要求全部是在车床上完成 首先是修中心孔 修中心孔就不需要多说了吧

网友(点评):
厉害!虽然我们的车床做不到,不过你的建议还是挺好。

网友:
是什么电机啊 ,怎么大。

网友:
这个电机轴不难加工呀,大电机轴基本上都是这个精度!

网友:
精度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