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设计求解答 凸轮能否与旋转轴作用(有图)

楼主(2013-07-13):
随便画了一下
设计思路是 想让 A轴被凸轮压向右边      向右前进的同时  A轴会被    B轴(连续旋转) 带动 完成整个动作
现在的问题是       A轴与凸轮之间 如何能不干涉   能否 实现 求解答

网友A:
可以实现。
给A一个“外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
给A一个“外套”即可

外套?   求详细啊  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意思:

网友:
其实在左侧加入如图的凸轮就可以!这样就少个传动。

网友:
可以啊,就是直接接触的话会磨损。
楼上天使的方案可行,
其实就和普车里的换挡一样啊,用滑移齿轮也行,只是用凸轮来控制档位,不过要关机换挡,否则齿轮会打坏。

网友:
不明白最终目的

网友B:
B是打算怎么带动A?

楼主:
引用 网友B:
B是打算怎么带动A?

A轴上有个橡皮轮 B轴上那个带锥度的 橡皮轮 A向右移动到极限位置时 2个橡皮轮 摩擦就带动了

楼主:
昨天晚上 已经想到了  凸轮不用和A轴接触了   底座是一个直线滑台  所以 打算  让 滑台和凸轮 作用  可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