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塑料凉鞋究竟用的是何种塑料

楼主(2013-07-13):
有一种塑料凉鞋,一般是拖鞋样子,是用很轻、但又有一定硬度的塑料做的。这种鞋很便宜,地摊货。请问:是什么塑料?
多谢!

网友:
聚乙烯或者发泡聚酯吧

网友:
就是快餐盒回收的塑料。加色母料做出来的。回收塑料餐具上残渣剩饭都还在就进了机器。别提多恶心了。

楼主:
请看这样的拖鞋,得开几副模具呢?大概要多少钱呢?(假设只做41码的,而且左右脚都得做)
另外,这种鞋的鞋底和鞋面是一体做出来的,还是分别做好再粘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