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孔用什么钻刀?

楼主(2013-07-13):
打直径1.1, 1.3, 1.7的孔,用平底铣刀老是断刀,是不是用普通钻头就好啊? 有专用的吗?
切削液用什么样的,有专用的吗?

补充内容 (2013-7-14 00:30):
厚度2-7mm

网友:
什么材料

楼主:
铝合金啊,
球头,平底,还是什么呀

网友:
楼主您好,铣刀也要看材料的,如果是硬质合金的和高速钢的,这两种切削性能也不一样的。还有针对这种小孔建议采用硬质合金的铣刀,铣床的转速一定要快,这样刀头不会断的。用钻头钻也可以,不过需要进行镗孔或者铰孔之类的精加工,这样才能达到你的技术要求。补充一句,钻头也有几种材料的,钨钢钻头和硬质合金的钻头切削性能也不一样,所以钻头选用也要选对。

网友:
用钻头,高钴的那种就行

网友(2016-04-15):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

网友:
得说明白打什么的材料吧

网友:
麻花钻,G83,点好孔后打,转速给高点,比如1.1的你要给到3800-4000转,Q0.2,F给50。情况稳定的话F可以高点,Q值最高给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