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孔制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3-07-13):
今天来了一批机加件,开始设备装配,其中有几处基孔制的配合,都是Φ60H8/h7,Φ60 H9/h9,Φ50 H8/h8这样的配合方式。发现一个郁闷的问题,有一半的零件都是刚装入2-3mm就不能手动按入或者根本就一点都装不进去,另一半都能直接完全滑入。问下大家,这样的配合方式在实际装配的时候都会有一半左右零件需要木槌敲入的吗(或者说实际零件有大约一半都是按照最大实体尺寸加工的)?

网友:
是不是要量一下分个组再装

网友(点评):
呜呜,大侠,我的是非标件,总共就一套设备。我总结自己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有的尺寸应该注明直接配作;二是有的配合应该放大成滑动配合,比如H9/d9什么的。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看来小批量这种配合还是少用吧

网友(点评):
按公差加工没有

网友(点评):
是按公差加工的,今天我发现有的件正面装不进反面就轻易装进了,NND

网友:
你这个是配合尺寸
但是圆度,同轴度,圆柱度也影响很大

网友(点评):
饿,把这些都规定了,零件加工费用又得上升了,看来这种配合还不能随便用,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点评):
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像你这样的,估计是有高点毛刺 你拿红丹粉涂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不瞒大侠,我是拿电磨来磨的,最后装好了,磨出的面忒难看,孔的边缘也被磨成了喇叭口,饿

网友(点评):
恩,的确,形位公差在这个配合精度上就有很大的影响了,不知道楼主形位公差给多少,大了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点评):
形位公差GB/T 1184-H ,呵呵

网友:
你这个公差加工出来有的需按压是正常的,比如都加工到基本尺寸就不好装,应该根据使用要求优化下公差

网友(点评):
受教了,多谢大侠

网友:
要明白,设计是一回事,而生产是另一回事!

网友(点评):
现在终于体会到了,哎,看来现场确实很致命啊,也很无奈

网友(点评):
这没啥,以后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