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ta转速故障请教

楼主(2013-07-13):
单位一台980ta系统的数控车床,出现转速上不去的情况,输入500-3000转,系统都显示180-200多之间,主轴实际转的也很慢。与同型号机床更好了变频器、系统,都没有解决。测量变频器接线,编码器接线,没有找到问题。现在除了编码器,能替换的都换了,难度是编码器?但主轴确实转的很慢,显示也与主轴实际的转速相同,就是达不到设定的转速。
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你好像猜对了

网友:
你只有一台车床吗,找一个互换一下比如编码器,或是变频器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在MDI方式下分别用G41,G42.G43更换下系统档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MDI方式下分别用G41,G42.G43更换下系统档位试一下

换档位的指令应该是M41,M42,M43,M44。 这个一般对有档位的机床才用得上。

可以检查一下设定主轴最高转速的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吧 参数号 037~040, 可以和另外一台运行正常的机床做对比。

网友(点评):
是我写错的'抱歉

网友(2014-04-26):
学习了 看到了

网友:
查下编码器同步轮。

网友:
可能是编码器,然后就是档位了M41 M42 M43,最高转速G50重新设置下,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编码器的问题,两种情况我见过,(1)那车床本身转数是上去了的   ,有那么多转,只是车床面板显示没有那么多转。而且转数不稳定,转数浮动大,这种情况是车不到牙的或丝杆的。(2)编码器里面有一个绿色的胶片,是和外面那个轴转数是一致的,在那个胶片损坏的情况下,也就是绿胶片没有和轴是一致的。(胶片松了),主轴转500转,那个绿胶片只转了100,在连接有编码器的情况下 ,机床主轴会根据编码器的转数转。可以把编码器拆下来,再在MDI模式下输入   m3s1000  试试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