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摩擦因数与表面粗糙度的关系

楼主(2013-07-13):
如题,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经验啊?我有一对轴孔配合的零件,内径60,为滑动配合H9/c9,配合长度320mm,材料均为Q235A,表面粗糙度Ra3.2,机加后无热处理,轴承受280N.M的力偶矩。工作时,轴与孔相对滑动,涂覆润滑脂。大家觉得这种情况,轴会卡死吗

网友:
这么长得看形状误差。表面粗糙度Ra3.2低了些,Q235A便宜,成本啊。

网友(点评):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得把RA弄高点了

网友:
同种材料之间的滑动摩擦,真不推荐。
你的描述,我还是无法确定受力情况,有个简图最好。
转速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数。 会不会寿命很短 就把 接触面破坏了。

网友(点评):
同种材料是为了方便焊接,因为所有相关件都是Q235A;工况不是旋转,而是只有轴在孔里边升降滑动;速度是低速,呵呵,多谢大侠赐教

网友:
不会卡死,但是用多久就好不说了

网友:
第一次都是很紧的,多滑滑就松了。
不要怕自己不够硬,卡住了拔出来重来。

网友(点评):
工况是底载荷低速滑动,滑动方式为只有轴对孔上下移动;希望能很好滑动,卡死的话我就惨了;话说今天现场有师傅建议我用稀硫酸涂抹配合处增加缝隙,这招真高啊,多谢tt老师!

网友:
60的轴,估计油一没就卡死了
而且卡的死死的,我以前做了个30的都咬死过,砸都砸不出来

网友(点评):
里面弄个油槽,再加个油嘴注油,应该能凑合用。

网友(点评):
只是轴向的滑动,不是径向的,怪我没说清楚;这个油槽的话,现在是弄不了了,自己没机加工部门啊;而且我这个是低速的,有必要弄个润滑脂的槽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