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三爪卡盘怎么坏的

楼主(2013-07-13):
我们这的活,每次第一道工序都是三爪夹住5到8MM,然后粗加工,没办法,怕活飞出来使劲紧爪子,现在出问题了,第一用的正爪,现在不能用三爪夹长轴了,现在是喇叭口了,换个新三爪也不行,

第二,卡三爪的槽子有两个已经裂开,掉了一节
目前坏了两个三爪卡盘了,明天报上在买个

网友:
命比东西重要,就跟拧螺钉一样,一般大家都是有多大劲使多大,怕松了掉了,比拧断的概率大。但是精密螺栓就要计算预应力,用扭力扳手了。所以,要怪只能怪卡盘不够精密,没人给他配套类似于扭力扳手的工具。

网友:
我这一般是车内孔时铁削掉到卡盘里把里面的卡盘磨损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车多在零件,长度又是多少了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
我的三爪卡盘没坏,马达烧了,咖啡撒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车多在零件,长度又是多少了

长度100以内,直径30到230

网友:
这个专业活,确实容易坏卡盘。

但是可以有稍微改进的方法。比如说:每次第一道工序都是三爪夹住5到8MM,你可以用反爪抓。夹紧力也可以保证。

网友:
没有不坏的东西!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