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哦,又画了张图,高手再给指点下。

楼主(2013-07-13):
多谢大家了!!!

网友(点评):
嗯,有进步。

网友:
不懂铸造分型,画的图不合理,机械制图功底差,图面错误多。按照你画图的表示,轴承支撑方筒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这是不成的,也可能,你不是要封闭空间,但是没表达清楚。一般支撑段都不用矩形,主要是铸造麻烦。

网友(点评):
刚学制图一个月,现在还谈不上铸造还是切割的零件,就是根据给定的图画零件图。

网友(点评):
恩,的确这个地方存在不合理,表达的不清楚。如果只看三视图,容易不清楚

网友:
我感觉“131”换成轴线到底面距离然后标注在左视图是不是显得更牛逼?
两个“2.5”哪去了?
6Xm6的定位圆应该是φ75,“均布”;
俯视图也要中心线;
矩形不应该有底吧,难道是准备在那个密闭腔里装“阿芙”精油?

网友(点评):
6Xm6孔直接写“深12”

网友(点评):
R31H8换算成R62还能直接H8吗?根据什么出处?这个我也不知道,希望你能研究透,顺便告诉我一下。

网友:
很新的新手,3维画的很漂亮,但是封闭空间怎么出砂呢,有必要加点平行度粗糙度之类的吧。

网友:
有进步,但还是有不少错误,有时间我会帮你数数,呵呵。

1、按你的理解,筋板中间围出封闭空间: 主视图底板上平面过筋板时不该有线吧?

2、俯视图,筋板被剖到,没画剖面线。(我没记错的话,筋板被纵向剖切时,不画剖面线,这里是横向剖切),而且在主视图上没看到剖切位置的表示。

3、主视图上部剖切到的小螺孔位置出现在最高点,而实物这螺孔是在左视图画出的位置,这不成。想这样画也可以,是旋转剖的画法,要在左视图标明旋转剖的剖切符号。

4、较个真:底板上的4个阶梯孔,看实物貌似凹面是2mm而不是你现在画的8mm,实际情况也是2mm可以理解,8mm则没有意义了。原因是:你的底板上平面是不加工的,加工2mm凹面是为了紧固件的端面压在机加工面上,紧固可靠。8mm什么意思呢?难道是内六角沉头螺栓?也不对,M8螺栓,沉孔直径应该最大是14-15,足够,你的沉孔直径23。呵呵,没道理呀。

5、你仔细看看你的轴测图,能够看出,四个筋板围出的方孔,下面是开口的。比较一下方孔内部的棱边与外部的棱边长度就可以了。况且不开口没法铸造的,呵呵。

6、铸造圆角的问题,新手不了解工艺,可以理解,不过有人提出,就要慢慢学,先提醒你几个基本规则,铸造面与铸造面的交线基本是要有圆角的,铸造面与机加工面、机加工面与机加工面的交线一般是直角。

7、呵呵,还有一点,刚才还在困惑,仔细看了下,你咋把原图中的尺寸改了,原图貌似是12-M6,为什么改成6-M6?这含义就不一样了,呵呵,12-M6说明对侧还有同位置的6个螺孔呀,你这一改,没了!!

网友(点评):
图是从别人那拿的,拿来就改成6-M6了。

网友:
给楼主提几个建议,供参考。

主视图:缺少两个25的阶梯深度。
             M6的螺纹孔缺少中心线,而且那里不用局部剖。
             矩形支架和底价在剖的时候算一体的吧?底座的孔也不用局部剖,但在主视图加剖切符号时
             要折一下。
左视图:把PCD值改对了。
              把86加上。
              建议把矩形支架内壁虚线加上。
俯视图:加上中心线,否则没尺寸基准了。
              俯视图表达不完整,只画个底座和支架,上面的东西给砍了?

总建议:下回照清楚点吧

              晚安

网友:
楼主,很多热心的人帮助你呢,好好努力

网友:
努力把,大家看好你。

楼主:
把一些错误改了下,帮忙再指点下,谢谢!

网友(点评):
手机拍的,清晰度不够,不好意思了。

网友(点评):
主视图中你那底板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和你的三维图不相符啊。不过你三维图画得不错。

网友(点评):
这个主视图和俯视图矛盾 的 啊

网友:
论坛好多热心人啊!把错误数的好清楚~~~

网友:
有态度就有成果,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一些错误改了下,帮忙再指点下,谢谢!

再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一些错误改了下,帮忙再指点下,谢谢!

楼主看回复还挺有选择性,难道我说的这个地方不对吗?

M6的螺纹孔的定位直径是直径75,不是半径45。

网友:
R31H8机加工的时候应该以哪个面定位Y轴方向尺寸,你还是坚持认为“131”这个标注更好吗?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同轴度根据是什么?如何能够保证这个同轴度?

网友(点评):
不是坚持,是不懂,谢谢指点。

网友:
我总觉得俯视图是从主视某一位置剖的
总得有剖视符号吧

网友:
楼主如果是这个改法,我真的不好说什么了,底板到底是什么样的,你还没弄清楚?呵呵,那就不必继续了。

网友:
我的看法,这就是一个轴承座,支撑筋板只需要在轴承位下两块就行了。中间可以简化成一个长边,不需要做成长方形的中空形状吧?

网友:
跟学校学机械制图的时候画得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