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活塞的加工尺寸及材料

楼主(2013-07-13):
请问各位网友,加工油缸活塞的尺寸有没有什么标准,依据什么加工活塞密封圈的沟槽,活塞用什么材料制作而成,为什么不同油缸要用不同形式的活塞密封件。

网友:
油缸现在都是标准件了,在液压手册上都有,至于密封件选择那是根据工况来确定的。

网友:
国标+密封件样本。

网友:
补充一下,活塞的尺寸和缸径有一定的关系的,这个要根据经验和实践

网友:
密封件根据工况而定,沟槽等确定了密封件之后再加工,也可以先按密封标准件加工

网友:
不同密封件有不同性能 建议看看密封样本
0 y! T) x, l4 l1 ?+ r顶上都有介绍

网友:
密封槽的设计要根据密封圈来设计,根据样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