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震动问题

楼主(2013-07-13):
现在有一个简单的叠加阀台出现下列问题:油缸无杆腔供油时阀台管道震动很大,有杆腔供油时就小很多。用手捅电磁阀时就很小震动,叠加阀组分别有:节流阀。减压阀。单向阀,Y型三位四通电磁阀,更换了电磁阀和单向阀不起作用,有没有知道的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齿轮泵脉动或者吸空,y型换向阀不合理,管道弯曲多。

网友:
压力多少?油缸内径多少?杆径多少?
估计是大流量突然变向,导致管路震动。
有些地方用蓄能器来解决此类问题,但需要一些计算。

网友:
不懂液压,留名看看

网友:
据说液控单向阀能减小油缸的振动。

网友:
估不出来,条件太少

网友:
上个图看看撒~  上个原理图

网友:
是啥 上个原理图

网友:
把回油节流阀调节一下,可能在共振区间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