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位置的精确控制

楼主(2013-07-13):
请问如何才通过伺服电机带动丝杆,来实现滑块的位置控制。应如何配置接近开关,是否是一个原点和两个左右极限(共3个接近开关)。如果是要求一个原点,如何保证在意外断电后,滑块能回到原点。在控制上回原点是在接触原点后给出停止信号吗?如果是那滑块停止点会不会不在原点上。控制设备上,能通过PLC实现吗,还是得运动控制卡。
先谢了。

网友:
伺服电机的一般都是光栅尺,可以理解为无线密集的控制快关点组合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