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结构在润滑和密封上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3-07-14):
图中的轴承为圆锥滚子轴承,轴座两端通过油封进行密封,轴承上安装时涂了润滑脂,侧边开了下人油嘴安装孔,通过油嘴给轴承补润滑脂。轴为转动轴,速度很低小于1度每秒。
请问这样的设计,在润滑与密封上是否存在问题,如果有应如何改进比较好。油封及油嘴的使用是否正确。如果补润滑脂,由于两轴承间空间比较大,所以需要大量的润滑脂,在这点上是结构需做一定的改进?补充进润滑脂后原有的旧润滑脂无法排出,在结构上是否要有排出润滑脂的结构。

补充内容 (2013-7-14 22:09):
油封是TC油封,固定块是用于轴承预紧用的,他通过螺栓与中空轴联接在一起,安装状态就是图中状态,竖直安装。

补充内容 (2013-7-14 22:45):
感谢回复

网友(点评):
轴承外圈台阶太厚,难以拆卸。

网友:
看看工作条件。比如,工作的环境压力、转速、温度等。
不同情况,使用的润滑方式也不同。比如需要做动态平衡密封的,一般就要最对开油口做循环打压。
另外,楼主的油嘴是什么连接?如果是螺纹,那最好用管螺纹。如NPT之类。

网友A:
油封装反啦!

还俩咧!

网友(点评):
楼主你用的是TC型的油封,正确的是防尘环在外,封油唇在内。

网友(点评):
图中的不是封油唇在内么?求明示 TC型就是通常所说的骨架油封吧 我取了一个看上面写着TC

网友(点评):
建议,有不懂时先自行网搜,很大部分问题皆可找到解答。真找不到时再问,否则徒留笑谈。

网友:
下油封为啥会和固定块搞一起?

轴承都未做轴向限位,则改轴和取消固定块上下同型号,或用不同型号的油封就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补充进润滑脂后原有的旧润滑脂排出不是问题,压力高于油封承受力后,由唇口排出。无需另外搞排脂结构。

网友(点评):
仔细看了看。轴向应该是定位了。不过这密封到固定块的做法甚是蛋疼。增加精度要求还得做螺纹密封。不爽

网友(点评):
经验问题吧,一些细节都未仔细做到位。从提出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判断是生手。

网友:
润滑脂这种半固态的物质,从油嘴进去,主动钻进滚动轴承里,这难道是楼主的思路。

网友(点评):
应该是润滑脂在压力作用下(加脂枪)进入轴承

网友:
轴承的预紧结构表达不完整,下面的固定环是否做预紧的?

油封安装方向错误,liaoyao已指出

如果结构竖直布置,油脂会自己跑到下端,如果该结构比较重要,建议采用循环供油润滑

内腔容积大,如果觉得给油太多比较麻烦,可以使用轴环轴套之类的进行填充,容积就减少了,你的转速很低,建议尽可能将容积填满

网友:
轴承在装配时以及使用过程中需要调整轴向间隙(游隙),
需要通过轴承内圈固定螺母来调整,也就是你图中的固定块,
为了方便调整,一般用双螺母或者带锁紧槽螺母,或者通过
调整垫圈高度来达到合理的游隙。
这点必须考虑更改。

油脂在加注进去的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压力,有可能会使油封
脱落,油封外侧最好加装孔用弹性挡圈。

“需要大量的润滑脂”,如果轴承箱内孔做小一点或者轴上加个
外套,这两个的成本比油脂成本低很多,可以试试。

旧润滑脂会通过油封内径唇口排除,一般不需要排出润滑脂的结构。

网友:
不知道你放置是怎样的位置!建议加排气孔。

网友(点评):
请问,加排气孔的意图为何?

网友(点评):
他以为是滑动轴承呢

网友:
俗话说:油多不坏菜,但油多肯定坏轴承。

网友:
没有排气孔转动发热后不是要漏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封装反啦!

还俩咧!

应该是没有装反,可能是我的图中油封表式的有错误(因为是标准件,所以只是大概表式了一下),引起大家的误会。
图片是油封的样子,我是有弹簧的唇在内,做密封的。翘起的唇(小唇)在外,不知对不对。

网友(点评):
自己看看1#的图,俺们是看图说话。 图上油封都可以明确看出是TC型,表示油封的轮廓木有错。

网友(点评):
有弹簧的唇在内,做密封的。翘起的唇(小唇)在外。 这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点评):
这种是双唇密封,内唇口用弹簧压紧,它是来防止油脂溢出的,外唇口是一斜橡胶片,用来防止灰尘进入内腔的。做过一遍就能体会了,只看文字介绍你理解可能有些困难

楼主:
再请问一下大家,像这种结构,补润滑脂的周期应是多久一次,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或标准。

网友(点评):
这哪有统一的标准啊,这要看你这设备负载和使用频率,还涉及到你选用的润滑脂品质高低。 既然是专业做这个部件的,干脆做个实验测试一下,对客户也是一个指导!

网友:
看了楼上解答受益匪浅

网友:
比较专业啊,这方面懂的真是不多

网友:
要加排气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