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直线往复运动转化为以一定角度摆动的运动?

楼主(2013-07-14):
请问

如何把直线往复运动转化为以一定角度摆动的运动啊?求高手指点,最好发个机构图过来。谢谢。

网友:
机构图,得有概念图吧。
直线往复运动是有了。摆动呢?往哪儿摆啊?得有大概的比例吧。

网友:
找个妹纸做活塞运动,那一弓一弓的就是一定角度摆动的运动啊。 够简单吧!

急急急急急急!求助!›   快去!快快去!

大半夜的发求助,还要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点评):
。。。。老婆改妹纸了啊。

网友(点评):
说给楼主听的。 CTRL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个齿条与扇形齿轮配合得到。
齿条作直线往复运动,扇形齿轮的另端则摆动。
这些运动关系,很多谈机械结构的书都有说到。
平时多看书,应该不会这样急吧。

网友(点评):
尺条加扇齿,曲滑反着用。大侠最后这句话太对了。哈哈

网友:
哇塞,原来大侠都在半夜出没

网友(点评):
有没睡着的,有晨练的

网友(点评):
夏季养生:晚睡早起。最近在看《黄帝内经》

网友B:
齿轮和齿条,计算角度,选择合适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和齿条,计算角度,选择合适的齿轮

如果只用连杆呢,怎么实现?

网友(点评):
摇杆上要有滑槽,或滑动件,此滑动件与直线运动件铰接。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不要用”消息“传递信息,一个消息扣5分,那么你已经不能再发第二个消息,在1个积分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个齿条与扇形齿轮配合得到。
齿条作直线往复运动,扇形齿轮的另端则摆动。
这些运动关系,很多 ...

如果只用连杆呢,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点评):
摆动件一般不称为连杆,通常为称摇杆。如果理解错误,最好将你的示意图给上传。

网友:
蒸汽机车的驱动轮

网友:
就是通过直线往复的气缸来让摆杆摆动90度角,如何用摆杆机构实现?
就如点评所述,摆杆上于气缸连接还需要一个零件,或滑动件或连杆,两种零件都可以,作用在消除摇杆弧形轨迹和气缸直线运动的夹角。

网友:
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
楔形滑块,,凸轮,,角度滑槽,齿轮齿条。连杆,,方法好多种,主要看经济性

网友(点评):
楼主有补充条件,俺已补到首楼。 就是通过直线往复的气缸来让摆杆摆动90度角,如何用摆杆机构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只用连杆呢,怎么实现?

具体的机构图你可不可以帮我用CAD简单的画一下,然后发过来,本人急用,谢谢!

网友:
简单吧 你把牛头刨倒过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