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钢管无屑切割

楼主(2013-07-14):
如图是我使用来切割直径4~12mm,壁厚为0.3~1mm钢管的刀片,钢管材料为普通碳钢。
现在有个问题是,为了保证切割后断面的缩口率,刀片刃口磨得锋利,但刀片极易损(嘣口),
如果为保证刀片寿命,刃口磨钝又不能满足缩口率。我用的刀片材料是工具钢,估计我的刀片
材料和热处理都有问题。有没有那位高人有经验的能不能赐教一下。还有切割钢管电机转速一般
是多少比较合适?我以前只有切铜管的经验。
谢谢!

网友:
工具钢有很多种,你现在用的是哪种?T10那种便宜货?
铜质地软,当然好切。切钢管的话建议换刀具材料。
至于转速,太慢了不好,太快了产生的切削热又会影响到切削。我们公司里数控主轴转速一般是1500或1800,LZ可以自己参照着调试一下。

网友:
刀片崩口的原因有很多方面的,夹持方法可减少刀片崩口。
转速和进给量得适当配合才能减少缩扣率

网友:
我看到过切割轴承钢管的和你类似的机器,那个壁要厚的多!但刀片就不清楚了呵呵!!

网友:
建议用CR12MOV材料,真空热处理HRC50--55度左右
参考转速800--1000r/min

楼主:
雷少提供的材料和转速有没有实际使用经验的?明天我看看图纸是什么材料的了。

网友:
学习一下大师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