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受拉圆管的内外径变形研究(初步)

楼主(2013-07-14):
无事看贴时,发现一个很久以前的题目。说一个圆管,在受到轴向拉伸时,其内径是变大还是变小?

初想此事很容易,但细想,颇费思量。设圆管内径r1,外径r2,受轴向拉力,并且应力在截面上是均匀分布的,那么根据胡克定律,圆筒在轴向是伸长的。同时,根据材料的泊松比,即材料在一个方向受到拉力时,在另外两个方向会自己收缩。另外两个方向,无非是径向和环向,再加上轴向,刚好凑上空间的三个方向。

这个破费思量,问题在哪里呢?如果是实心圆柱,问题就很简单了,半径r变小就对了。但是这里有三个参数,内径r1,外径r2,壁厚δ,就不太好一眼看出来。若以壁厚为准来判断,那么外径变小,内径变大,则壁厚变小,似乎可以说的过去;但总感觉内径变大,似难以令人信服;另外,如果外径变小,内径也变小,那么壁厚是变大还是变小呢?变小多少呢?

就我的理解,泊松效应反应的,可以说是材料的“每个微粒”的性质,也就是说,当在正向受拉力时,在另外两个侧向上,任意找两点连成一条线段(无论多么远,也无论多么近),那么这条线段都是符合泊松效应的。有人说,如果是一个圆呢?经过研究,圆也是符合的。为什么呢?因为圆可以视作正n多边形,那么每一条边都是一条线段,当n很大时,这个多边形和圆就几乎没有分别了。所以说圆也是符合泊松效应的,它不过是很多线段组成的一个特例。

那么就本例看来,有3个方面是符合泊松效应的。即内周长C1,外周长C2,壁厚δ,并且它们的应变都是相等的。

前面说过颇费思量,既然颇费思量,那就借助代数符号吧,将思维过程,固化到纸上,来帮助思维,于是列出式子来推算。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无论轴向是拉是压,内外径变大还是缩小,变形前后,有一个数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内外径之比!
(纯粹是理论推导结果,推导的正确与否,与实际是否符合,还未可知,请不吝赐教!)

如果拉伸的是内径φ60外径φ120的圆管,它可能的变形如下图,可以看出,外径缩小量,比内径缩小量要大:

……式子推到一半时,软件崩溃了!算了,夜已深,回去休息吧。洗漱完毕,坐在床上,想到式子没推完,寻摸着,摸到一支笔!但却没找到纸!没奈何,扯到一张卫生纸凑合写起。这一写感觉还挺好,源源不断的,心想以后也不用买本儿了,就用它吧 ^_^

星爷曾说过,“即使是一条底裤,一张卫生纸,都有它的用处”,……信哉斯言!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点评):
特别感谢fmdd大侠推荐的smath免费软件,好使。http://en.smath.info/forum/yaf_postst1778_SMath-Studio-0-96-4868--30-May-2013.aspx,有中文的。

网友(点评):
忘了补充一点,前提是假设在弹性小变形范围内。

网友:
换句话说,就是在轴向均布载荷作用下,垂直于轴线的截面上,任何一点的径向应变应该都是相同的?
轴向载荷的形式有没有设定上的不同?

网友(点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假设轴向载荷引起的轴向应力是均匀的。

网友(点评):
那么比例相同的结论就应该成立。

网友(点评):
不知是否有未考虑到的因素。

网友(点评):
不可能是均匀的,不谈制造误差或均质体,两力交汇的中间区域是最早变形的。

网友(点评):
材料在弹性变形范围内,厚度尺寸在一定范围内,个人觉得应该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点评):
材料在弹性变形范围内则很难看出有管壁厚度变化,更不会看到整体管径缩小。若已有管径变化则已进入塑性变形区。

网友(点评):
大多数金属材料确实如此。但使用橡胶材料,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点评):
是的。肉眼无法观察出变化。本帖仅仅研究一种简单情况。

网友:
管和棒的变形规律应该类似,始由厚度变化,管壁先变薄往厚度中间移动,在管壁被拉薄其拉强增高,当大于圆管整体拉强后,管整开始出现内缩现象,如此反复互动,直到管整某处产生裂纹,随后迅速扩展成裂缝,再继续拉则最终拉断圆管。

网友:
大侠的钻研精神值得佩服。
半夜三更不睡觉,老婆没唠叨你?

网友(点评):
还不到12点。^_^

网友:
新人不懂

网友:
看看这个。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两个公式,一个是弹性的,一个是塑性的好像?

网友(点评):
将及寅时,仍未安歇?

网友(点评):
昨晚熬夜到2点,早晨很早爬起来做的PPT,下午做完演讲回来睡了一会儿。结果现在不困了。。。悲剧。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不过原文没这么题。只是说一个是小变形时,一个是大变形时。我的理解是,因为这是个普式,也就是适合各种材料的,所以没区分弹性还是塑性。

网友(点评):
英文意思是 小变形 和 大变形

网友A:
于是有以下推论。

那么很显然,作为壁厚的t的变量为0。也就是说,当拉伸的时候,外径和内径同时减小,但壁厚不变。
于是作了个简单的有限元。

从图里能看到这个变化趋势。图为拉伸后的合位移向量图。

网友(点评):
补充一句,这是在弹性变形下的情况

网友(点评):
我不多说了。兄弟赶快休息吧。明天再聊!

网友(点评):
在有限元上有操演了几次,也一直满足在这个变化趋势内。因此,推测,对于管类零件,纯拉伸时,无论在弹性还是塑性范围内,实际上只是在不断改变其中径尺寸,但是壁厚上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点评):
哈。感谢逍兄关心。没事。讨论讨论吧。正好,我也得国内一个电话。呵呵。

网友A:
这张是拉伸力发达1000倍以后的,实际上已经发生塑性变形。
可以看下端面的情况。
四个圆表示变化前后的圆环面位置。从图上看,在变形量发大1400倍的情况下,壁厚几乎不变。

网友(点评):
我先研究研究,暂时不发言了。兄弟明早还要上班。

网友(点评):
恩,逍兄也注意休息。小弟这里只是提供一种思路和分析出来的趋势。具体的,我心里也没啥谱。逍兄可以参考着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翼老弟是否曾设置泊松比?

网友(点评):
软件的内置材料库。泊松比什么的都是已定义的。特殊情况我才另外添加新材料,设置泊松比,强度等数据。这个的材料是4143

网友(点评):
SW的有限元分析插件,比较适合设计的时候随设计随计算。逍兄不妨试试。

网友(点评):
SW是计算的最快的,普通精度应用足够了

网友(点评):
恩,不玩太深,用这个基本够用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是拉伸力发达1000倍以后的,实际上已经发生塑性变形。
可以看下端面的情况。
四个圆表示变化前后的圆 ...

壁厚没变化?不合理啊?
能否在未变形的截面上标记两个点,测量它们的距离,变形后再测量一次?

网友(点评):
哈,我倒是很想,不过很难做。如果试出来了。一定相告

网友(点评):
其实,我是这样理解。不变化,应该不可能。应该说变化量极小,以至于在拉断之前,这个变化量可能都是纳米级别的。拉断了也就没法测了。毕竟现在的分析都是基于一种理论力学基础,天晓得是不是100%正确

网友:
皆是神人啊

网友:
内径应该会变大吧,可想像整个管是由无数根单独的棒料组成的。
实在要验证的话,即然是弹性区内,就用一根医用导管试试不就得了。
只是要注意两端的固定方式,这可能是个关键。

网友(点评):
大侠,我已经贴完有限元了。肯定是要变小的。只是线变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图可以看出,是内径变小,外径变小,壁厚也变小。
跟我推出的结论看来是相符的,即变形前后内外径之比不变:
r2'/r2 = r1'/r1 = δ'/δ。
外径变形量要大于内径的变形量。
欢迎继续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图可以看出,是内径变小,外径变小,壁厚也变小。
跟我推出的结论看来是相符的,即变形前后内外径之比 ...

这是管的尺寸,

这是计算后的变形量····(半径方向的)

网友(点评):
外径缩小0.01133和0.01128,内径缩小0.005720和0.005631,壁厚缩小约0.006。

网友(点评):
下面的说法不严谨,重新表述见19楼。

网友(点评):
1。探针读数没法保证所取数值共面。 2。单轴向位移图为两侧对称表达,看一侧即可。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深感差距颇大 努力学习

网友:
从金相结构考虑内径横断面上的晶粒此时向轴线和两端变长,并且释放一定的热量伴随着碳原子的表向化使金属的表面变硬,所以说内外径应该变细。

楼主:
外半径r250mm
内半径r125mm
壁厚δ25mm
△r2_L0.011330 mm左侧
△r1_L0.005720 mm左侧
△δ_L0.005610 mm左侧

△r2_R0.011280 mm右侧
△r1_R0.005631 mm右侧
△δ_R0.005649 mm右侧

△r2_L / r20.0002266左侧
△r1_L / r10.0002288左侧
△δ_L / δ0.0002244左侧

△r2_R / r20.0002256右侧
△r1_R / r10.00022524右侧
△δ_R / δ0.00022596右侧

根据15楼分析结果整理。可见 △r2/r2 ≈ △r1/r1 ≈ △δ/δ,与鄙人在首楼的推论符合的挺好。
理论推导的力量是巨大的!

网友(点评):
估计误差来源于所取的数值并不在同一个横截面上。

网友:
高手啊,膜拜了

网友:
理论深度有点高……勉强看懂

网友C:
这问题该放基础知识版,上过材料力学的人都懂得

网友:
材料力学头两章的基础知识,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么?

网友(点评):
这个要再学习一下,真忘记了

网友(点评):
老鹰,加分啊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微分符号dθ与dt等是分别出现在分子分母上的,不可能如图所示。dθ*dt变成高阶微量,在加减法中可以略去,但在乘法中则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于是有以下推论。

那么很显然,作为壁厚的t的变量为0。也就是说,当拉伸的时候,外径和内径同时减小,但 ...

网友(点评):
。。。这个结论貌似不用推。。。不过我之前的推导有个地方过渡错了

网友:
楼主很给力  希望继续跟帖

网友:
这个是新推的式子。原来的过程里对应变和变形量的部分推导过渡部分出现了错误。

有这个式子可以知道,因为x,y上的应变在各处是相同的,因此,有下列结果。

也就是逍兄开篇的推测。壁厚的变化量等于长度变化量的定数倍。中心直径也等于长度变化量的定数倍。
即,壁厚变化量和中心直径变化量都是长度变化量 l' 的线变函数。
也就是说,原题的结论是:
内径变小,管体整体变薄。

网友(点评):
最新推出的结论是,无论截面是什么样的(实心棒、或管、或奇形怪状),只要轴向应力是均匀的,截面的变化,就是简单的整体放大缩小。

网友(点评):
哈,意思是管内径会变大?

网友(点评):
无论截面是什么样的,只要轴向应力是均匀的,则截面内必有一点不发生横向位移,而此点为截面的几何形心;截面内其余各点的横向位移的大小与各点到几何形心的距离成正比。

网友(点评):
整体放大缩小,好比在cad里面画个圆管截面,全部选中,一个缩放命令后就是了。

网友(点评):
十年一梦说的很准确!

网友(点评):
唉,要是实际里也能一个命令就成型了,那就NB大了。

网友:
看的真费劲。。工作很久没用到材料力学分析了,落下了。不过我觉得 很多形变上的问题都可以 直接用体积不变原则。 怎么拉,你材料都不会少,所以体积维持恒定,拉长,自然要变窄。。微观上可以理解为分子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只发生了分子流向性的形变,便于理解。。

网友(点评):
如果体积不变,那就是不可压缩材料了,泊松比为0.5,一般金属材料为0.3左右。

网友(点评):
楼下评点的高。

网友(点评):
体积应变 εv = εx + εy + εz,若 E = 200000Mpa,σz = 200 Mpa,则 εz = 0.001,因 εx = εy = -vεz = -0.3*0.001 = -0.0003,则 εv = -0.0003*2 + 0.001 = 0.0004。即体积膨胀了0.0004。

网友(点评):
是我孟浪了。体积不变原则一般用于 钢的二次及以上的轧制之中。距离理解为,钢材一次轧制时,会将其中的“间隙”(小气泡、裂纹、缩孔)排除,因此体积会较大程度减少。二次及以上轧制,密度不变适用体积不变原则。

网友:
很受用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该放基础知识版,上过材料力学的人都懂得

大侠不妨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哈哈

网友(点评):
有心的人自己算下就知道了,不需要别人给答案

网友:
新手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加油学习

网友:
这问题提的好,看似简单的问题也不是很好解答的。

网友: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将内径6.5外径8的紫铜管,两面塞满紫铜线(编织线);让铜管挤压住引线,要将塞满引线的铜管外径收缩至5,请教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不是有人说可以用什么缩管机么?鄙人对这方面不了解。

网友:
可降实心杆看作无数层管,就容易理解这问题了,课本上就是这么说的

网友(2013-08-30):
真行啊,平时真还没考虑过这些问题,看来我的知识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