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送线上的问题

楼主(2013-07-14):
各位大侠是这样,我想以链条为驱动,在链条上接一块板子,让这块板子随链条垂直直线运动,问题是链条和板子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连接才可靠,而链条的承载能力又怎么考虑。多谢各位大侠指教了

网友:
电梯你看到过吧,不是那种上下的。你想的是不是和那个有点像??

网友:
让这块板子随链条垂直直线运动
这种表述方法就有问题。而且链条的设计是避免出现垂直上下布置这种结构的

网友:
千鸟型输送链见过没?刮板输送机呢?

网友:
关键在那个板子是干什么用的。
知道板子的具体用途,才能去选择适当种类、适当节距的链条和适当齿数的链轮,再去考虑板子本身的设计,再去考虑支架上是不是需要加装导轨导板之类。

网友:
好像T-72的弹药提升机是这种结构,你可以查一查

楼主:
各位大侠好像搞复杂了。不是电梯那种,链条是一封闭的一整根套在两个链轮上,也不是千鸟型输送链那种直接把重物放于其上便可传送。至于T-72的弹药提升机我没查到是什么样子。 我只是想搞明白一块板子要和链条固定起来垂直运动,板子和链条之间可以用个什么结构的零件连接起来,是个零件结构的设计问题。

楼主:
我这里不知道咋的上传不了照片,不然一下就清楚我要说的了

网友:
在网上搜一搜,可以同链条厂商议一下,可以特制没大问题。

楼主:
板子的作用是在这块板子上连接一个料斗。不知道大家看过实用机构设计图集没有,就是里面第一个机构的样子

网友:
你是不是说的是提升机

网友:
你可以根据你的想法同链条厂进行沟通,他们均可以根据你的想法给你作出链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