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电脑编程容易学吗?

楼主(2013-07-14):
小白一个,对CAD软件不熟悉,只能做些简单的手工编程,现在想学习电脑编程,请教各位,容易学吗?该怎样学?是不是有专门的培训班?自学可以吗?需要些什么条件?
    望各位慷慨赐教,谢谢

网友A:
学UG吧,还是挺容易学的,报不报班,你可以先买本书学一下看看

网友B:
手工编程都能做,电脑编程那太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编程都能做,电脑编程那太容易了

对懂操作的来说是容易,但我没有电脑基础,CAD软件不会用,我应该从哪里学起呢?感觉很渺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UG吧,还是挺容易学的,报不报班,你可以先买本书学一下看看

什么是UG?实在S是太菜了,让你见笑了
  有什么书本推荐呢?
我该从哪里学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懂操作的来说是容易,但我没有电脑基础,CAD软件不会用,我应该从哪里学起呢?感觉很渺茫

饿,找个培训班,每周一天,3个月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UG?实在S是太菜了,让你见笑了
  有什么书本推荐呢?
我该从哪里学起呢?

一个CAD软件,西门子公司的,已数控加工见长。书的话我不怎么懂。
加工可能不必自己去建模,只学加工处理那一部分其实也行,最好是建模也会
可能别的部门会给模型,如果对方不是用的UG建的,转一下格式就行。

网友:
什么东西只要钻研就都可以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CAD软件,西门子公司的,已数控加工见长。书的话我不怎么懂。
加工可能不必自己去建模,只学加工处理 ...

CAD软件有规定用哪个版本吗?建模是否指三维建图?

网友(点评):
广义上讲没有规定,有些公司有自己内部的规定,建模就是三维模型

网友:
软件比手工编程简单多了!相信你一定可以学的很好,去亚马逊买一本UG编程书看看!不用报班报班基本都是坑人的

网友(点评):
自己学基本都是坑人 ,报个班自己肯学肯问 ,比自己学好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
CAD不会,你应该先学习一下CAD,毕竟这是基础。

网友:
UG,SOLIDWORKS.MASTERCAM都不错哦

网友:
简单的编程可以 如果是数控铣的话 可以参照数控铣的说明书 无非就是转内圆跟外圆有点难度 不过理解就好了 我们这的数控铣是DTM的 算是比较老的系统的操作也简单 一般就用来飞个面 打个眼

网友:
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我也是小白 戳我QQ 1148617400

网友:
一般加工产品的话用手工编程,简单方便,但对数控理论方面要求高些,G代码M代码要熟记且灵活运用,加工模具等涉及三维造型的主要依赖电脑软件编程。
电脑软件上模具编程用UG(NX)比较方便,它的实体造型,曲面,制图等功能很强大,而且还有很多专用模块,产品等二维零件电脑编程则用MasterCAM比较方便。

网友(2014-11-24):
你好我也是UG 初学者(之前只是会手动编程现在想学电脑编程) 刚刚接触 没头绪 头大啊 朋友有什么好的自学方法 和教材吗

网友:
准备学UG了

网友:
边上班 边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