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使用轴卡可否?

楼主(2013-07-14):
如图请问各位大神,我这样使用轴卡固定轴有可否?

轴要求固定好就行了!没有太多装配要求~!!!

网友A:
设计得很矛盾。这个,最好还是自己去亲手体验一下,印象最深刻。

而且,通过这次实践,你能明白为什么大家说搞设计的要多到车间去。

这个,真的不用计算什么。只要自己亲自实践一下,以后,你就会彻底放弃这个概念。

你也不用M36,用M10什么的就行。实践成本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B:
既然没什么要求 那还不如直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得很矛盾。这个,最好还是自己去亲手体验一下,印象最深刻。

而且,通过这次实践,你能明白为什么大 ...

补充轴要承受径向的荷载~!轴装上单悬耳缸径为200的气缸,抬起约1吨重物.
由于气缸耳与墙板间没有太多空间,所以不想在轴上起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什么要求 那还不如直接焊

焊接不太好~!因为有可能要拆下来~!

网友:
1)弹簧垫圈和挡圈的矛盾----在弹簧垫圈的作用下,挡圈一旦张开,就无法缩回。一次两次,就这么脱出去了。
2)轴上的螺纹长度,为什么弄到墙板内?加工的工时长了,却减弱了墙板孔和轴的配合力度。

推荐方法:墙板的通孔改成螺孔呢?还需要挡圈吗?

网友:
就你提出的问题而言的话:轴卡这样使用没有问题,但是承受径向载荷约1t的话你这个设计是单个支点支撑存在缺陷,应该需要两点支撑,还有一个就是轴需要热处理。
但是就设计而言的话你这个轴设计是矛盾的,你可以回去了解一下螺纹加工的要求。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可以的,如果没有其他多少力,就是为了固定套的位置

网友:
一个涨紧环就能解决的事,真的没必要这么复杂。你这么做拧紧螺母紧时很容易把轴用弹性挡圈(轴卡)顶坏,而且M36的螺母防松也不应该用弹簧垫圈。至少应该用压块锁紧螺母或者抱紧螺母。还是推荐你用涨紧环

网友(点评):
M36用弹簧垫圈效果不好吗,那为啥还有那

网友(点评):
弹簧垫圈主要用于箱盖和箱体等静连接的场合,而轴作为转动件,冲击与震动时刻都有,弹簧垫圈无法牢固防松。

网友:
电脑里画的设备是不会振动的,但是,实物设备都有或大或小的振动。
而这个振动,往往就是影响设备寿命的罪魁祸首。

网友:
你考虑过使用寿命没有?在挂1T重物之后,Q235的孔会产生细微的变形,多次使用后孔会扩大,到时候你的轴卡还能起作用不?

网友:
2楼解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