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法兰孔位置度如何测量

楼主(2013-07-14):
加工法兰孔,分度圆直径900-1200 ,要求孔位置度0.04
现在利用数控机床的精度来保证位置度;

下机床后,这个位置度如何检验测量;
有什么专用的检具,(三坐标除外)

网友:
给个图纸,具体孔的数量,大小,位置度要一起考虑

网友:
大批量?
做综合检具吧

网友:
你做完后就在机床上检。

网友:
做个专用检具:
在加工中心上钻同样精度的孔,然后在孔上装圆柱销(要求紧配)并且圆柱销和你的法兰孔的配合时0.02mm的间隙配合。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就在机床上直接检

网友:
没有图纸,就要设定一些情况:
(1)基准问题:如果不以法兰平面为第一基准,可以考虑直接在车床上检测;
(2)位置度问题:如果不考虑最大材料条件,检测要求就更为苛刻些。
等等,

楼主(2013-08-30):
都是些基本要求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