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打开proe5.0时,都提示有脚本错误

楼主(2013-07-14):
   每次打开proe5.0时,都提示有脚本错误,如图,该怎么办?

网友:
不知道,遇到这种鸟问题,我都重装

网友:
是浏览器问题,具体设置如下:
“工具” - “定制屏幕” - “浏览器” - 将“缺省情况下,加载proe/engineer时展开浏览器”选项前的对勾去掉,重新打开即可。

网友:
谢楼上大侠,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我都是不理它的

网友(2013-08-17):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每次我都不理他。

网友:
我是直接把网络链接打开就行了。

网友:
能用就行,直接无视

网友:
没有联网时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