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机械设计类的软件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查的?

楼主(2013-07-14):
  请问有没有机械设计手册那样的软件,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查的,不需要翻阅书本的,感觉那样更效率。有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
逍兄说得乃正解。不过,还是建议楼主用书。不在效率,而是更直白和深入。实际中有很多东西不是直接能查到的。

网友:
书和软件都可以用!
书的话,随手可查,可用书签标记。
软件携带方便,还有一些小程序可以借用。

网友:
翻书和看软件的确不是一个效果

网友:
很多种软件的。。。例如机械设计手册等

网友:
你百度“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就能找到,但是软件版的带座球轴承的尺寸有点不对,可能是盗版的问题,重要地方还是查纸质版的比较可靠。

网友:
确实一本书在手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