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在一台设备上安装了两台减速机,相关困惑

楼主(2013-07-14):
问题:在一台设备上安装了两台减速机,一为行星减速机另一为蜗抡蜗杆减速机用的都是同功率的伺服电机,两台减速机速比相同,在减速机输出端装的都是同一模数同一齿数的齿轮并带动同样模数的齿条,当两台伺服电机以同样的速度启动后结果发现装行星减速机的齿条走出的长度符合计算要求,而装蜗轮减速机其齿条走出的长度比计算的长度要长。有种意见是蜗轮减速的精度不高造成的,如果真是这样:精度就可使速比发生改变?求教知者其原因

网友:
"同样的速度启动后“?
变长是怎么个概念?蜗轮蜗杆齿条的速度大,即每秒走出的距离都长一些?
还是说两个同时动作,齿条总是有一固定的差值,就是说两者相对静止?
第一种肯定不可能吧  应该是第二种,第二种就很简单了
请兄台看仔细了

网友:
齿轮精度的变化,会使速比产生波动,但在用于动力传递时可不予考虑。但在精密减速机是要考核的。
你确定2台减速机的速比完全一样?怎么知道的?

网友:
一般减速机速比习惯性取整数,具体真实的速比请咨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