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发生器的峰值功率和平均功率

楼主(2013-07-14):
请问

为什么会有超声波发生器的峰值功率和平均功率的说法,难道发生器在输出功率时很不稳定么,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根据那个功率来看它的输出功率,比如说必能信S-8500/8300发生器。

谢谢,高手解答,急需啊。

网友A:
最好是找本声学的普及读物看看,那个比较详细,

产生声波,无论是那个频段的,都要一个发生器,你就想象成喇叭,通过某种方式的振荡或激荡,都可以,其功率是可以调节的,有一个功率上限,就是所谓的‘最大输出’,是一种极限状态,你理解这个就可以了,工作状态肯定不是极限状态,

俺10多年前玩过涡轮机实验室的隔音设备,那时学的这些,你最好也学习一些东西,没准什么时候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找本声学的普及读物看看,那个比较详细,

产生声波,无论是那个频段的,都要一个发生器,你就想象 ...

谢谢你的建议,有时间我会去卡内的,但是你刚才你所说的极限状态就是比如说我我的超声波发生器峰值功率为1300W,我可以调节输出功率的百分比,比如说我调为30%,则发生器的输出功率为390W,是么?

网友(点评):
不是完全的比例关系,你要查频谱图了,上面有功率密度与频谱的关系图,细节一定要查图表,俺懂这个大,都不能随意信口开河,技术就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