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标零件清毛刺的办法

楼主(2013-07-14):
我要对一些不规则的零件进行清毛刺和倒角,现在我都是用手来完成这项任务。零件数量蛮多,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
发产品图纸或者照片来看看

楼主: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零件!

网友(点评):
发图片好吗,大家攒积分都不容易啊。更多的人看到,也能集思广益啊

楼主:
就是这种,大家看看有好办法没。

网友:
去毛刺的画,经常看到网上有的视频里,把零件放进一堆类似石头的颗粒中震动。然后出来的产品就光滑了。不知是否是去毛刺的。

网友(点评):
滚光比较适合质地比较软的金属,楼主的这个零件是Cr12,用滚光做估计清理不干净

网友(点评):
做振光处理就可以了,买台振光设备,外形像一大锅,底下带弹簧和偏心轮,可做振动。锅中放入零件和磨料及其他辅助药剂,振一晚上就光了,还不用人守着设备

网友(点评):
我见别人用这设备振光过Cr12MoV的零件

网友(点评):
是呀,不知道这样的设备对Cr12清理效果好不好,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换磨料达到效果,用药剂会不会有污染呀如这样就不好了。

网友:
是不是靠近横板的一边毛刺比较多?

网友(点评):
是多一点,不过他们要求整个都要进行做处理,并且零件不是单一的呀。

网友:
最好发工艺卡片,这样就对需要去毛刺的部位一目了然。
对于不规则、多品种的零件自动去毛刺,推荐2种方法:1.高压清洗;2.机器人全自动换刀,刀具内冷去毛刺。
高压清洗就不说了,国内很多搞这个的。机器人全自动换刀上网查下德国设备。

网友(点评):
高压清洗,和机器人换刀是都蛮好的。但是每个零件都需要装夹,问题是每个零件的形状都不一样,这样的话他的效率就有可能不太高了吧。

网友(点评):
可以参照法拉利缸盖导管座圈装配机,2台机器人,一台用气抓夹持不同品种的零件,另一台夹持刀具。

网友(点评):
还有1种方法,你可以参考美国M1主战坦克的喷丸机,效果也蛮不错的。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这个难题!

网友:
之前搞过

网友:
这个图纸基本程序下来毛刺大多能走掉,剩下的锉刀挫下吧

网友(点评):
小批量的搞搞还是可以的,但是多了就痛苦了。

网友:
看毛刺的大小和对工件精度的要求。主要看对工件精度的要求,要求不高的话进抛丸机吧。出来基本没毛刺

网友:
如果零件精度要求不高,个头不大,推荐用滚筒抛光机

网友:
试试乙炔焰火烧

网友:
喷砂也可以

网友(点评):
喷砂后,会有杂质类似的东西存留零件中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零件!

学习

网友:
震动光整机,没有问题的,我们加工的淬火钢都用这东西去毛刺。

网友:
对于件精度不高的零件,可以用热能去毛刺机,取出毛刺,原理就是将零件处于密闭环境,加入可燃烧气体,用电火花点火,瞬间燃烧,由于时间很短一般0.003秒,除了毛刺被去除外,零件的尺寸,金像不会有变化

网友(2014-03-20):
毛刺啊毛刺

网友:
我主要做 交叉孔的毛刺去除可以

网友:
振动去毛刺机,这个可以去细小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