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6136数控车床上加工直径是60-80的A3盘料,求助

楼主(2013-07-14):
我在6136数控车床上加工直径是60-80的A3盘料,需加工平面,外圆,内孔,割槽,用什么刀具,及加工参数,谢谢

网友:
在车床上加工割槽?什么意思?

网友:
像这种最好发图比较好探讨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如果只按你题面的意思,那基本3把刀可以搞定:
1、45°外圆车刀,可以车外圆和端面。
2、内孔车刀。
3、切槽刀。

网友:
这个??不难吧。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问下,A3是什么料,是不是不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