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是不是一般用于非配合面防锈

楼主(2013-07-14):
问下大家,发黑是不是一般用于非配合面防锈;而配合的轴孔等处可以通过防锈油或润滑油等防锈?另外如果轴孔配合处也被发黑了,而发黑尺寸未计入工艺尺寸链,最终装配时是否仍能很好实现配合要求?

网友:
零件既然发黑了,还会有人去给你防护配合孔?一般来讲发黑对不太精密的零件影响不大,毕竟温度不高,一般的配合呢也没多大问题的,不过一般配合时实际上又破坏了氧化层。
另外,虽然发黑是常规的钢件防锈方式,但发黑防锈的效果确实不怎么样。。。别抱多大希望。

网友(点评):
钢件长800,直径60,担心发黑给我弄弯了

网友(点评):
零件的精度很高么?要是车削零件,问题不会太大,要是磨削的不建议你再去发黑

网友(点评):
是不是表面粗糙度越小,发黑后越不容易生锈

网友:
发黑基本不会影响尺寸,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发黑层很容易磨掉,配合面只要蹭蹭就没了。
目前一般的发黑有一定防锈作用,但一般。
防锈油防锈水等还是很有用的,特别对潮湿环境,发黑层对海风的抵抗力比较弱。

网友(点评):
问问tt老师,我看见我们师傅发黑是拿氧气乙炔火焰直接烧红工件然后扔到废油里滚油,类似油淬的办法,这样的话工件尺寸还能保持吗

网友(点评):
这淬火直接变尺寸的,当然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我就想嘛,这样发黑,发完了又不能车、磨,间隙小了就哭吧

网友(点评):
要求低的可以这么干的,比如我以表车三爪套就这么干的。

网友:
首先得说,螺栓、螺钉和螺母等紧固件很多都发黑;
发黑厚度0.5----1.5μm,即0.0005----0.0015mm,基本不影响装配尺寸,且现在有常温发黑工艺,处理过程中不会导致零件尺寸变化;
轴、孔材料如不同,较易发生电化学腐蚀,而发黑工艺抗腐蚀能力弱,且发黑层不耐磨;
个人常见的发黑零件是,发黑后浸油,目的是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防锈,如果是在使用过程中的防腐蚀,多采用镀锌镀铬。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学习了

网友(点评):
镀铬工艺防锈性也不行,最好直接镀镍,或者在镀铬前先镀铜

网友(点评):
这么复杂,学习了,呵呵

网友:
用发黑挺多,没出过配合问题,但以前都是瞎用今天明白了

网友:
电器类的转轴的表面处理,高档点的镀镍,低档点的磷化;这两种比较常用;

网友(点评):
学习了,镍挺贵的吧,知道2系不锈钢就是缺这东西了

网友:
发黑用手指甲都可以抠掉

网友:
1、发黑基本不改变尺寸,配合时一般破坏孔发黑
2、发黑防锈可以说是最差的防锈方法

网友(点评):
额,这都是为了廉价啊,反正是低速底载设备

网友(2013-09-01):
原来这么薄,几乎不影响配合

网友:
我真搞不懂大家是怎么理解发黑的,首先发黑也叫氧化,具有很好的防锈效果,一般各种用于各种精密仪器,化学仪器上作防锈装饰;其次,发黑是设计图纸的要求,设计图纸的尺寸标注是发黑处理后的尺寸,所有的工艺步骤尺寸都是为最终达到这个尺寸服务的,不会影响装配性能。

网友(2015-03-10):
涨点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