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检具、塞规等量具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3-07-14):
各位坛友,跟大家交流一个问题:在你们设计一些检具、塞规等量具的时候你们的选材依据是什么?会做哪些热处理,会在设计的时候有哪些特殊的要求?
打个比方:被测件是POM(俗称: 聚甲醛)材质的,检测孔径的通止规,避免不了的是多次的摩擦!其他的也没特殊的要求。
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增长大家的知识,我随之也会发表我自己的愚见,,,,

网友A:
比如说,POM有自润滑性,且硬度比钢材低很多-------液压油缸导向环多用POM制成,常规钢材零件检具就能用于POM的检验。
热处理需要成品尺寸稳定性,表面耐磨耐腐蚀。

网友:
2楼表述的很清楚了,我就来水一把

网友B:
发一个空调压缩机气缸的量具给大家看看

网友C:
GB-T 1957-2006光滑极限量规标准;见里面《7 要求》

网友(点评):
怎么一弄就要7个积分?

网友(点评):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网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977247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GB-T 1957-2006光滑极限量规标准;见里面《7 要求》

你这个很实用,一般制作都是按上面的公差等级要求来设计,但是一般企业为了提高合格率,都会人为的放宽上下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空调压缩机气缸的量具给大家看看

表面不应发黑,因为发黑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检测精度!
既然是轴承钢,还需要做稳定性处理,光淬火增加硬度是不能保证长时间的量具稳定的!(个人建议,供参考,可讨论)

网友(点评):
对于量具,一般发黑以后再对工作部分进行精加工;对于使用非常频繁的量具,比如这个每天使用上万次的量具,因为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不用考虑过多的制作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POM有自润滑性,且硬度比钢材低很多-------液压油缸导向环多用POM制成,常规钢材零件检具就能用于P ...

赞成你的意见,言简,了可以细细讲来哦,,,,
但就量具的选材而言,还是有一定的硬度要求!所以"一般的常规钢材",范围过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