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标注在外圆和端面分别是指什么位置?

楼主(2013-07-15):
基准标注在外圆和端面分别是指什么位置啊?

网友:
外圆和端面是不是位置?

网友:
轴类零件,一般来说,外圆指轴的外表圆柱面,端面指轴两端的圆形平面。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呵呵

网友A:
A 轴, B外援助面,C 端面

网友:
来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轴, B外援助面,C 端面

(^_^)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是想测量比如在圆柱侧面的孔的位置度,以轴A(轴)C(端面)为基准。请问以您的图为例,如果从侧视图的那个圆引出基准是不是也是指轴啊?○-A

网友:
引用 楼主:
(^_^)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是想测量比如在圆柱侧面的孔的位置度,以轴A(轴)C(端面)为基准。请问以您 ...

看标哪吧,如果尺寸线延长出来应该指轴心,其他就是圆面了。我是不这样标注的

网友:
学习了,走到哪,学到哪

网友:
外圆指的基准为此圆的轴线,端面就是基准是此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