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装用什么材料做?

楼主(2013-07-15):
焊接工装的作用是把两个工件夹在一起,两者之间的位置精确固定,焊接完成后再取下工装。
请问:工装可以用金属做吗?
谢谢!

网友:
基体部分一般采用45#。
工作部分视情况而定(如硬度、磨损等要求),我一般用Cr12。

网友:
非金属材料没见过

网友:
用45可以的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真还想不到使用非金属的。但是如果有非金属的材料可以选择,估计成本很高。

网友:
我也想知道各部分是什么材质(举个例子):

网友:
我们焊不锈钢用的是铝,有人说用45钢会有焊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