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安装,请教

楼主(2013-07-15):
各位师傅好,这个动力通过V型皮带轮输入和轴常转左边是一个电磁离合器间隙式转动。这种电磁离合器这样安装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离合器输出端的齿轮没有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输出端的齿轮没有支撑?

这个没有详画

网友B:
皮带轮V型带怎么安装?两边都有支架

网友(点评):
看来楼主公司的售后工程师水平都特高。每次换皮带,都敢来个伤筋动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轮V型带怎么安装?两边都有支架

这样设计是不怎么理想!先把皮带套入在安装轴承座

网友(点评):
老大,这个玩笑可开不得,那你的V带寿命得比轴承长,或者相近

网友:
上一个轴测图很有必要哦!不然看不太清楚结构布置情况。

网友:
离合器得电时,左边会移动1mm左右,链轮会移动一点,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