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强度计算?

楼主(2013-07-15):
如题,一个在轨道上运动的轮子,外径200mm,内径120mm,宽度60mm(就是接触宽度),轮子承重2吨;轮子转速大概80r/min;

如何构建力学模型来计算它的强度?

网友:
轴的剪切强度 (120的孔径,不知选什么型号的轴承)、轮子和导轨的接触强度。

网友:
计算它的什么强度?
强度也分好多种的。

网友(点评):
主要就是压应力的计算

网友(点评):
应该是接触强度吧,愿听大虾讲解下 滚轮和导轨接触强度 校核

网友:
这么大个轮子,才2吨,我认为不用算

网友(点评):
基本上以楼主的参数和载荷来看,是这样没错。

网友:
机械手册,起重机部分有轮压校核

网友(点评):
那个没用,因为我做的轮子不是标准的,不能按上面的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