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食品机械用的尼龙牌号

楼主(2013-07-15):
RT,食品机械中常用的尼龙牌号大家知道哪些?要能直接接触食品的,环境常温。求各位大神支招,多谢!

网友A:
楼主找尼龙是要用在哪些方面的呢?
一般的阀们密封和膜片,PTFE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尼龙是要用在哪些方面的呢?
一般的阀们密封和膜片,PTFE就可以啦!

同意楼上,一般密封用的话,PTFE用的很多。可以做到食品级的,或者生物制药级别。

所以还是看具体是拿来做什么用?需不需要接触食品?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我需要接触食品的,用于夹送物料

网友:
国内的尼龙材料可以按照《GB 16331-1996 食品包装材料用尼龙6树脂卫生标准》来选择。
国外的建议参考FDA标准。

网友(点评):
经典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