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底部旋转用的什么连接?

楼主(2013-07-15):
机械手底部旋转用的什么连接的啊???求大神详解!!!

网友:
你的意思是如何驱动的吗?
和其他 关节 的传动 原理是一样的。
电机 谐波减速器 加上 齿轮 来驱动 腰部关节的旋转。

楼主:
不是驱动问题,就像挖掘机上部与底盘的链接是用转盘轴承连接的,有什么好的方法,链接机械手和底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