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直径钢桶加工大家来给出出主意

楼主(2013-07-15):
我现在加工一批产品,桶状,要求外圆磨削加工,该产品外径212,长度555,单个重量45kg左右,我公司现有数控车床,普通车床,外圆磨床(砂轮型号为600x75x305,即砂轮厚度为75)。根据我公司的设备情况,请各位看看有没有好的加工工艺方法。谢谢!

楼主:

我这有图纸也有图片,头次发帖,请教各位怎么发图片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不能怪没有人理你.只能怪你不会出帖子!

网友:
看个资料还要积分?

网友A:
楼主来个图片吧

网友:
做工装,上车床、磨床、检验、包装、入库!

网友B:
45千克,那么壁厚大概是20mm。你没有给出机床的型号。
这是很简单的工件,普通30,40的车床就完全可以搞定,
工艺:
1车床一头三爪夹,另一头车个锥形盘顶,车外圆。(如果是个辊类零件的话那就是先焊接两头的盖子和轴,然后车)
2然后是上磨床,你又没给型号,给个砂轮有什么用,估计是M1080的磨床,不能用!!

网友:
现在下载需要积分越来越多了

网友C:
楼主啊,你发求助帖子,还要大家花7威望下载你的图纸?

难道楼主就不能发个图片?不会发图片,自己画一个草图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来个图片吧

你好,怎么发图片,我最近才上这个论坛,不大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千克,那么壁厚大概是20mm。你没有给出机床的型号。
这是很简单的工件,普通30,40的车床就完全可以搞定, ...

你好,怎么发图片,我最近才上这个论坛,不大熟
要不我把图纸和照片发给你,你帮我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怎么发图片,我最近才上这个论坛,不大熟
要不我把图纸和照片发给你,你帮我看看

发帖的时候,想插入图片就点击上面图示的图片选项

然后点击蓝色的选择文件上传选项,找到你要发的图片所在的文件夹,看到图纸100%上传完毕后
双击后图片自动发送大帖子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帖的时候,想插入图片就点击上面图示的图片选项

然后点击蓝色的选择文件上传选项,找到你要发的图 ...

你好,我把图给你,你帮我上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把图给你,你帮我上传吧

好的
你发我邮箱里
我帮你上传
1793144894@qq.com

网友D:
这是楼主的图纸
我帮忙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楼主的图纸
我帮忙上传的

谢谢你!我是不是等级太低,怎么上传不了,才接触,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楼主的图纸
我帮忙上传的

这个你有好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E:
怎么内孔没尺寸?做个内孔定心工装,最后磨外圆就行嘛,你这个精度要求又不是很高,况且公差范围还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内孔没尺寸?做个内孔定心工装,最后磨外圆就行嘛,你这个精度要求又不是很高,况且公差范围还挺大

你说的这个内孔定心工装怎么做,那得多大啊
这个虽然是精度不高,但是是中频处理过的,硬度很高,所以必须得上磨床加工了
加工倒是难度不大,关键就是工装怎么做了

楼主(2013-08-17):
引用 网友E:
怎么内孔没尺寸?做个内孔定心工装,最后磨外圆就行嘛,你这个精度要求又不是很高,况且公差范围还挺大

我这个是用钢管加工的,内孔没加工,我现在是在装配完之后只进行外圆加工
外圆中频之后考虑变形量,我留了1.5的加工余量,
如果磨床加工如何装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千克,那么壁厚大概是20mm。你没有给出机床的型号。
这是很简单的工件,普通30,40的车床就完全可以搞定, ...

你好,你把你邮箱或者QQ号给我,我和你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千克,那么壁厚大概是20mm。你没有给出机床的型号。
这是很简单的工件,普通30,40的车床就完全可以搞定, ...

你把你邮箱或者QQ给我,我给你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你发求助帖子,还要大家花7威望下载你的图纸?

难道楼主就不能发个图片?不会发图片,自己画一个 ...

给我你的邮箱,我发给你瞧瞧

网友:
这个没难度,注意热处理变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