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结构要用什么轴承

楼主(2013-07-15):
A 轴为500*100*80的铸件 A轴端有10KG的负载
B 轴为1000*100*80 的铸件
想要A轴绕B轴旋转90度,用什么轴承好?

补充内容 (2013-7-15 14:10):
详图在7楼,谢谢大家

网友:
动力来源?

网友(点评):
呵呵,手动旋转移动的,因为这个是单轴机械手的一个结构,有点碍事,不要的时候,就旋转一下,可以腾出空间来

网友:
A,B的单位是mm? 轴+轴套也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的,单位mm 我描叙的不是很清楚,轴+轴套 我怕精度不高,虽然旋转角度没任何要求,但归到工作位的精度还是有点要求,不知道轴+轴套结构能达到要求不,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平面轴承

网友(点评):
什么是平面轴承?

网友:
楼上的各位   A轴绕B轴旋转
我怎么觉得图上画的不是这个样子啊,请楼主标示箭头  10KG负载方向是怎样的?
可以把旋转和定位分开  旋转用轴套  定位根据情况用挡块或者带弹簧的钢珠钢柱弹性销等

网友(点评):
有道理,我图画的不是很清楚,3维软件不知道如何标示箭头,谢谢

网友(点评):
下面有详图

网友:
说实话,图有点不太懂,望详细点。。。

网友(点评):
你好,图在下面

楼主:
如图所示

如图

如图

网友(点评):
绕着B轴还是C轴转?

网友(点评):
确切的说是B轴不动,A轴绕C旋转

网友:
推力轴承就行了

网友(点评):
是用球推力轴承还是圆锥推力轴承呢,没用过推力轴承,不是很熟悉

网友(点评):
你那铸件什么材料的,推力球轴承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HT250 灰口铸铁

网友:
轴承配轴,先确定轴再说。

网友(点评):
轴可大可小,我现在想的是用哪种类型的轴承,或者是哪种机械结构来满足

网友(点评):
精度不高用平面推力轴承加深沟球轴承。精度高用对装角接触轴承加平面轴承。这个结构还用考虑其他的?

网友:
先设计轴才能选用轴承啊

网友:
不明白,B是方的,A如何在其上旋转?请详细介绍!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这个是1对角接触轴承吧。

网友(点评):
上面图一套轴承,不行,会倾斜。下面图两套轴承,马马虎虎,稍重也会倾斜。硬伤在轴承外圈端面没有压紧。如果转速不高,用两套圆锥滚子轴承最好,既有旋转精度,又有抗倾斜力。

网友(点评):
手推的,只挂10kg,哥们。6系列轴承也能承受轴向载荷的。

网友:
是不是A沿B轴的方向向前滑动然后绕C轴旋转?  哪里可以锁紧呢?
A轴悬臂有多长?旋转时轴承的游隙会造成A轴与水平有一上下浮动的角度,这个要求严不严

逍遥大侠的方案精度很高,如果要求不高 可以换做圆锥辊子轴承

网友(点评):
悬臂400mm.旋转方向如您所说,工作的时候,A沿B轴方向向前滑动,不用旋转,不工作的时候,有时比较碍事,就手动搬动A 绕C轴旋转,锁紧呢,我可以挡块上上个螺丝,侧面固定

网友(点评):
关键在于,旋转回来后的A轴跟B轴的2个垂直度,上下垂直和水平垂直要保持比较好的精度,因为这个是上下料单轴机械手,角接触轴承我怕载重负荷太大,而变形,圆锥棍子轴承是不是叫推力轴承,不是很懂

网友(点评):
贴子到现在才说出具体的工况,大家怎么帮你,哎 我菜鸟一个惭愧,找逍遥大侠

网友(点评):
圆锥辊子轴承和推力轴承两码事,机械手?动力配置?速度?重载不是10KG么?定位呢?关键是工作的时候定位 不能单单靠轴承定位 轴向和径向都要定位

网友(点评):
呵呵,一直没发过贴,开始叙述的不是很清楚,不过还是很谢谢你

网友(点评):
平面轴承用在此工况是可行的。

网友:
普通轴承+平面轴承

网友:
与接触平面旋转的话,简单哦,用滚动或滑动都可以啊,负载也不大,非要90 度的话,焊个销子定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两图结构有问题,螺母会跟转的。
没啥精度的,一个6轴承即可。

网友:
如不要精度,推力球轴承加深沟通球轴承,要精度则推力球轴承加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点评):
挺好的,就按您这方案试下

网友:
重就圆锥推力,小负载就球推轴承

网友:
轴没搞出来吧还?

网友:
感觉怪怪的

网友:
精度不高用平面推力轴承加深沟球轴承。精度高用对装角接触轴承加平面轴承。这个结构还用考虑其他的?

网友:
轴承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