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 差动挂轮是多少

楼主(2013-07-15):
  如题 m=1  差动系数1.59154   右旋45度  差动挂轮是多少   我算出来大于1了  差动挂轮表上木有大于1的可查   挂轮20--100都有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如果是用切削液的话,用一般的乳化切削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如果是用切削液的话,用一般的乳化切削液就可以了。

  这是铜的  额们干这个一般都是干吃

网友:
这个切削手册上有描述的,你可以查查老版本的

网友:
右旋45度?这个角度好大啊。一般情况下,为了减小轴向推力,角度选择在8-25度左右的。

网友(点评):
这个角度问题 不是额们干活的能决定的

网友(2020-08-13):
(25?71)÷(2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