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设计出图需要什么参数

楼主(2013-07-15):
谁有弹簧设计出图需要什么参数,就只要机械设计手册里面的那些参数吗》

网友A:
经供参考

网友:
好吧 学习了 以前只是给钢丝直径 内径 长度 圈数…………

网友:
话说这些数据都是怎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供参考

不是应该有三个力的吗? 极限,工作,和最小?怎么只需要标注两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有三个力的吗? 极限,工作,和最小?怎么只需要标注两个?

我少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少算了

但是好像没查到相关资料说一定要有三个量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有三个力的吗? 极限,工作,和最小?怎么只需要标注两个?

但是好像没查到相关资料说一定要有三个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好像没查到相关资料说一定要有三个量哦

我 是纯新手的,在机械设计手册上看到的标注是三个,我就不知道实际加工的时候需不需要给那么多数据

网友(2013-09-09):
哦原来如此 学习了

网友:
自己公司弹簧受力曲线从来没有画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