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装置恒速恒张力控制,请教

楼主(2013-07-15):
哪个大哥能教教我关于收卷装置恒速恒张力控制 ,拜托各位大哥了,给个简单的什么资料设计 ,实现方案也行,,我是用来做实验的,不是用于产品设计,有谁懂这个的话,拜托各位了,我不甚感激。

补充内容 (2013-7-15 14:03):
各位大哥好,我这个实验是一个放卷装置,是靠收卷机拉动的,现在就是想控制收卷机的电机的转速,来保证线速度稳定,一般线速度稳定的话,也就代表张力基本上稳定,不知我的想法,是否正确,请各位大哥指教

楼主:
我是用于收卷布料的

网友:
有些讲变频器的书上有,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
恒张力简单,要求不严,拿一个辊压在布上,靠重力下垂一段距离,前面收,后面放,张力约等于重力的一半。恒速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网友:
直流电机+直流调速器(欧陆590或西门子或安萨尔多)有直接的模块和程序

网友A:
应该用力矩电机,用plc控制调整pid的输出即可(全程采用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力矩电机,用plc控制调整pid的输出即可(全程采用闭环控制)。

您好,您那有些控制电路图吗 ,和一些资料吗,我还是有些空白,能借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大哥,您这回复也太简单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您那有些控制电路图吗 ,和一些资料吗,我还是有些空白,能借鉴一下吗

本社区内不还有印刷、包装、纺织版块吗?

先溜达溜达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您这回复也太简单了啊

大哥  因为我什么也不懂

网友:
可以用重锤式张力控制装置或压缸式张力控制装置,前者利用重物重量控制张力,后者利用液力控制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社区内不还有印刷、包装、纺织版块吗?

先溜达溜达为好。

嗯嗯 , 先转转

网友D:
2种做法 一种用浮动辊 PID 控制 还有就是收卷电机转矩模式,通过卷经换算来控制转矩获取恒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种做法 一种用浮动辊 PID 控制 还有就是收卷电机转矩模式,通过卷经换算来控制转矩获取恒张力

嗯,能详细和我说一下吗,我QQ1059632831,谢谢您了

网友:
用变频电机+两排过料辊在导轨上可以来回滑动+滑动时带动滑轮钢丝(电位器转动角度不同电阻也就不同)+根据电阻的不同就可以控制收卷电机正反转=就可以达到控制张力的作用!

网友:
兄弟,恒張力的簡單控制確實如四樓所說。當然你裝張力傳感器也是可以的,適用於比較複雜的收放料。是控制收放卷馬達的轉速來達到恒張力的目的。
而恒速控制的時候,也是需要有張力的。張力可以使用阻尼器,鉗刹等機構來實現。控制更加簡單一些。

网友E:
图片供参考:

网友(点评):
请教下大侠,牵伸机里面的辊筒结构应该怎么来设计?加热辊用什么加热方式呢?

网友(点评):
建议在印刷板块找资深的设计大侠讨论。

网友(点评):
这个是涂布机吗,做纸的

网友(点评):
贴合机(Splicer)

网友:
我以前在纺织企业工作,有这种设备的,你在找找纺织机械在网上。

网友:
东西小,可参照磁带录音机的磁带张紧机构,东西大,造纸、印刷、 塑料、橡胶、纺织、印染、电线电缆、冶金以及其他有关卷取加工行业中的放卷和收卷张力控制,可参考气涨轴或是磁粉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供参考:

大哥,您在吗,您那控制方案吗,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