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螺纹怎么车 零件很简单

楼主(2013-07-15):
内外螺母   外圆M150*3  内孔M80*3   长度90
毛坯160*95     你们怎么干的
每件9块6   我是操作工

工序1 夹外圆    钻孔  内孔车到75
            外圆车到151  长度67
工序2   夹直径151 车内螺纹     外圆车到151.5

工序三   车个外螺纹M80*3  内螺纹套上, 车外螺纹

就在车外螺纹M150的时候每次车到最后20丝活动了,刀打了    交给普车反去了    忘了说了端面有孔

网友:
1.毛坯加长后一次装夹完成外圆内孔车削
2.端面加工艺孔用来定位及装卸
3.先将内孔螺纹及长度等加工好,再穿心轴顶车外圆及螺纹
3.9.6元价格有点低

网友A:
为什么外圆151可以车151.5?
粗车是孔为什么是75,而不是77呢?
螺纹套的末端没有加锁紧螺母吗?
设备必须是车床吗?
9.6元只是加工费吗?

网友:
为什么要用螺丝锁住螺母,直孔锁不住吗?
如果锁不住可以让夹具的螺纹短些吗,然后用螺母并住?
内孔用车床钻是不是慢了些?
钻内孔,镗内孔
车内螺纹,
车床装配后锁紧,车外螺纹。

网友:
车削用MB-132极压乳化型的切削液比较多。

网友:
3 车个外螺纹M80*3  内螺纹套上, 车外螺纹
这个没有加一个螺母拧紧吗?

网友B:
9.6元只是加工费还是包括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外圆151可以车151.5?
粗车是孔为什么是75,而不是77呢?
螺纹套的末端没有加锁紧螺母吗?

  内孔留余量     没加锁紧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元只是加工费还是包括材料?

操作工给了9.5

网友C:
螺距倒是不算大。就是长度不算短。

毛坯连孔都没有?钻孔,车至77?

每件9.6元?

像楼上老兄说的一样,有点低了。

网友:
1  加外圆   钻孔,车内孔,车内螺纹, 外圆车到151,长度车到离卡盘的地方
2  做个M80的外螺纹夹具,做一个螺母和垫片
3  套内螺纹,锁紧螺母  车外螺纹
工价是不是有点低了,一个小时你能做几个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顶尖顶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倒是不算大。就是长度不算短。

毛坯连孔都没有?钻孔,车至77?

毛坯没孔     车床上打
哎这个月降工时了   挣不下钱了

网友D:
2楼的那个方案最好最快  质量保证的好
加长的那段叫工艺台 能多出20就够了吧 (没有实际经验)
但是要是没有工艺台   那就麻烦大了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的那个方案最好最快  质量保证的好
加长的那段叫工艺台 能多出20就够了吧 (没有实际经验)
但是要是没 ...

不需要20,毛坯只要下到97到100就可以了,这毛坯只有95到97,

网友:
首先在车床上打孔肯定是不划算的,如果批量比较大的话这个价格还是有可能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