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机械手能用步进电机驱动吗

楼主(2013-07-15):
请问一下,单轴机械手能用步进电机驱动吗,还是得用伺服电机,用于控制点胶头对一直线上4个点的点胶,要求动作比较快,精度能控制在0.2mm内。
单轴机械手有一个原点和左右极限位,伺服电机通过控制器可以控制回原点,但步进电机就没有这一功能,如果能用步进电机的话,又如何回原点呢?
有人能说一下,步进与伺服在这点上的区别吗(非闭环)?

补充内容 (2013-7-15 21:51):
如果用步进的话,我的想法是,原点安装光电开关,当电机移动到开关处,开关给一信号,控制器接到信号后控制电进行减速(如100个脉冲减到0),认为这一点就是原点。

补充内容 (2013-7-15 21:54):
但如果这样我现在是否处在原点和电机转向。如设备开机前电机处于原点,开机后就不知应做正转还是反转。因为原点处没有反馈信号。应如保办?

补充内容 (2013-7-15 22:06):
如果按上述控制能实现定位的话,那步进与伺服主要区别也就是,步进会丢步(引起不准),伺服不会;伺服在控制上能自动安成回原点(由控制器控制)及定位,而步进很多指令都需要自已编写。

网友:
有个客户在焊锡机上就是用步进,点胶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
同问!使用步进电机还需要用减速器吗?

网友(点评):
那要看你的速度,扭矩,功率,惯性大小有关吧。步进是不是有一定的速度区间的呢,最小速度是有限制的。如果要求扭矩比较大,速度不高,那就加减速……

网友A:
伺服电机在驱动器内给你建立了一个坐标系,步进电机每一步都是可控的,你完全可以程序步记忆进电机走了多少步,再考虑上你的细分不就完成了。

网友:
线性电机加光栅传感器可以控制在纳米级。

网友:
完全可以用步进电机,回原点跟你控制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在驱动器内给你建立了一个坐标系,步进电机每一步都是可控的,你完全可以程序步记忆进电机走了多少 ...

步进电机好像会丢步吧?  步进电机力也很小,,,伺服电机就是太费钱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好像会丢步吧?  步进电机力也很小,,,伺服电机就是太费钱了点,,

电机选好型,处理好加减速,选好细分,不用怕丢步。

网友:
雕刻 点胶 贴片。。。大部分都是开环步进电机驱动的

网友(2016-08-03):
步进驱动没问题,看好扭矩曲线,选好安全系数就不会出现丢步的现象,不管在哪个位置,开机后都往远离原点的地方转,碰到原点就自动归位,转动一定距离仍碰不到原点传感器则认为其初始位置不在原点上,那么就反转进行原点复归,其实就是一个控制策略的问题

网友:
可以啊只要精度狗

网友:
步进电机应该就可以了,0.2mm这个精度完全没有问题,回原点那是控制方面的,步进电机正常工作状态也不丢步的,而且比伺服电机便宜多了,优先选用。